联咏NT96650 会干扰gps吗?用过的请进来交流下

楼主(2014-07-23):
联咏NT96650会干扰gps吗? 听说  给摄像机供电的5V接口  插入飞控或者接收机  会干扰gps?

网友:
APM2.6+6MGPS,电调出5V给行车记录仪,至今无事故

网友:
高清摄像头啊

网友A:
摄像机又没有信号发射何来的干扰?

网友:
应该会,我用的DV04插入接收机供电,一送电GPS就搜不到星,并且发现3DR数传也会严重干扰O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机又没有信号发射何来的干扰?

所有数字电路都有本地时钟

网友:
加块BEC就解决啦,又不贵!

网友B:
经验告诉你,绝对无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告诉你,绝对无干扰啊

网友:
我是用图传的5V输出给摄像头供电的

网友:
不会干扰,只是飞控出来的5V电流不够

网友:
我就在用这个240买的。apm测试不会干扰gps.效果不错

网友C:
4.5元买个bec 别在航模店买贵的要死,同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元买个bec 别在航模店买贵的要死,同样的东西

为什么不早说

网友:
其实很简单,你们都想复杂了,第一,他不会干扰GPS, 第二,用图传出来的电,加那4.5元买个bec,设置为5V,(这么小的电压,根本不耗你的图传的电) 将那车充电器线剪断后连接bec, USB那端连接96650,只要图传上电就可以录像,不需要你拆96650,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到手96650,请问大神,那些线应该是要进行改造的吧,能不能把你的改造后图片给小弟参考下

没有图片,这个你自己根据线路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