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风性能比较好的入门机有哪些?固定翼

楼主(2014-07-23):
抗风性能比较好的入门机有哪些?
大家推荐下

网友A:
新手应该看天气,风合适就飞,天气不合适泡坛子。抗风机要快要重,这个和新手易飞机的轻、慢是相悖的。
我大概在4-5级风飞1.2的塞斯纳,起飞和在天上还行,降落困难。

网友B:
入门机都不抗风,风中飞的都是高手

网友C:
飞机要慢要飘,就要轻.即翼载荷要小,一般小于20g/dm2.如果要抗风就是重要飞行要快.翼载荷大于20g/dm2.因此新手还是选择合适的天气去飞,一般3级风以下,翼载荷18左右就可以的.

网友D:
装个陀螺。

网友:
你还是去玩kt机去吧

网友E:
翼龙无副翼3通,我在4级风飞过。很难操控。但能飞

网友F:
越大抗风性能越好

网友G:
1、2楼的老鸟讲的对,新手飞轻、慢的飞机较合适,但此类飞机都不抗风。

网友:
有意加我Q:2462872234,我教你买配置,和各种机型的制作,并且我还有很多机型的打印图纸

网友H:
买大翼展的 翼展越大越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