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制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4-07-23):
请教老鸟一个天7的设置问题,我飞的是1M翼展的悍马,10x7桨,前几次飞行正常,想通过 “大小动作设置” 来调整副翼和升降的舵量,分别将其调整到副翼80%,升降70%,结果两次一上天飞机明显左倾,空中勉强纠正,但摇摇晃晃很难飞平,10左右均炸鸡。问题是:是否不能用“大小动作设置”来减小舵量,而只能用“舵角设置”来调整舵量的大小。因为我前几次飞时均用的是“舵角设置”来调整舵量的大小,飞行很爽,成功起降10次左右,而近两次用 “大小动作设置” 来调整副翼和升降的舵量,均是起飞及炸。目前很纠结,望老手帮查找原因。
   另外,两次炸鸡后电机轴有些歪,不叫正可否继续飞?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A:
大小动作应该不会影响到你脱控时的姿态,只会影响你打舵时的舵量,如果你是打舵时出现问题,那应该是设置问题,可能只设置了一边的舵量导致两边舵量不平衡。如果脱控平飞有问题,那肯定不是遥控的问题。还是要检查飞机舵面是否平,以及重心和电机安装位置是否正常。
还有你是什么电机?要用1070的桨。。。。
电机轴如果稍微弯点影响不是很大,只是电机效率会下降。但最好有机会还是换掉。你如果炸过电机还是要检查电机安装的右拉角及下拉角是否正确,这两个不正常很容易导致起飞反扭然后姿态偏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动作应该不会影响到你脱控时的姿态,只会影响你打舵时的舵量,如果你是打舵时出现问题,那应该是设置问 ...

我用的是2208/kv1000的电机,原来用EP-1060的桨飞时正常,想暴力飞,换了桨。飞机已成功飞过数次,(用的是1060的桨)重心应该问题不大,反扭的问题我也在考虑,但我的飞机起飞后是左倾严重。现在我把桨又换回来了,准备再试试。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