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个帖,还是openlrsng

楼主(2014-07-23):
之前发的贴制作openlrsng的高频头和接收机,是用的si4432。淘宝上常见的是100mw的,大一点有500mw和700mw的。都是测试可以使用的。

1w功率的433模块,有模友试了si4463不能用。后来我再google上搜索到了两份电路图,据说是orange的1w发射和100mw接收机的。分别使用的是rfm23bp和rfm22b。

最近忙别的事没空弄了,不好测试这个电路图对不对。在这里传上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4-10-14):
测试了吗

网友A:
没看见这帖子.............买了俩4463 1w的还在路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这帖子.............买了俩4463 1w的还在路上............................ ...

4463有电路图吗,可以diy433高频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463有电路图吗,可以diy433高频头吗

楼主不是说了有模友试了不能用么............哎 没跟紧党的脚步,走了弯路

网友(2014-11-26):
也在DIY中

网友(2015-01-25):
这两个模块的价格跟si4332差了好几倍啊

网友C:
rmf23bp 是绝对可以的,这个在去年已经测试好了,也打板了,非常不错,orange和flytron都有开源资料,接收机用100mw rmf22bsmd,十分稳定好用

airwolf已经出成品了,淘宝一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mf23bp 是绝对可以的,这个在去年已经测试好了,也打板了,非常不错,orange和flytron都有开源资料, ...

我自己现在就用的自己画的电路板装的也是rfm23bp,昨晚还又买了两块23bp准备做接收机

网友D:
有谁能做个2.4G的高频头吗?2.4G便宜的模块才几块钱,距离虽不远也能乐一乐。
用单片机对PPM信号进行解码,分离出每一个通道的高电平持续时间长度,然后数字化。再将所有通道数值组成一帧数据交给nrf24l01发送出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谁能做个2.4G的高频头吗?2.4G便宜的模块才几块钱,距离虽不远也能乐一乐。
用单片机对PPM信号进行解码 ...

rcgroup上有各种高频头diy资料,开源+详细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cgroup上有各种高频头diy资料,开源+详细资料

我登录了rcgroups网站,国内访问超慢,你说的高频头制作资料要怎么查找,我还不熟悉网站的分类,不知道怎么找东西,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登录了rcgroups网站,国内访问超慢,你说的高频头制作资料要怎么查找,我还不熟悉网站的分类,不知道怎 ...

http://www.rcgroups.com/diy-electronics-199/
这一栏里有很多 2.4g高频头资料,还有多协议高频头资料

网友(2015-09-17):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现在就用的自己画的电路板装的也是rfm23bp,昨晚还又买了两块23bp准备做接收机

你好我用的你发的用RFM23BP的那个电路做的发射机   ,但是接收机用的SI4432.按照你做的8通道的那个图做的。现在不知选择用的那个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