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0C问题

楼主(2014-07-23):
FUTABA 10CHP 使用TM-10高频头,可选择7CH 和10CH 模式,这两个模式有啥区别吗?直接全部用10CH不行吗?请明白的赐教?

网友A:
沒記錯的話,8通以上的接收機才能使用10ch模式
7ch與10ch的最大分別是失控保護,10ch mode所有通道都能設定,7ch mode只能設定油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