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PLUS+充电界面求解】

楼主(2014-07-23):
   请问UNA6 PLUS+的充电器怎么看给电池充进去多少毫安的电流或电量?在充电时按白色ON按钮,切换到另外一个界面,下面的数字一直再增长,请问哪个大神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是充电的主界面,上面是三片电压显示,下面是充电电流

充电过程中,按下第三个按钮“ON" 显示另外一个界面如下,下面那个25的数字一直在增长,请问代表什么意思

下面的数字到100 就回到00  上面00右上标的数字就会+1

网友:
没看说明书吧,前面是充电电压电流,后面是冲入得Mah数

网友:
汗水 数字在增长就是电池冲进去的电量  电池在充电 肯定数字会变化啊

网友:
浪费论坛资源啊~~看了说明书如果还有问题再问吧

网友:
前面电压,后面是充进去容量

网友:
仔细对照说明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看一下说明。

楼主:
说明书上就没写,我才发布的说明书,上面没有提到

楼主:
我的一块新控电,3S 2200毫安 8C的发射机电池,用A6充电结束时,我看了下三片电压4.20V没问题,充入电量分别是814  732   841,请问这电量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一块新控电,3S 2200毫安 8C的发射机电池,用A6充电结束时,我看了下三片电压4.20V没问题,充入电量分 ...

  你从多少V开始冲的? 你光说冲进去多少多少毫安,不知道开始冲的电压怎么判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就没写,我才发布的说明书,上面没有提到

A6 和A9充电器那个说明书上肯定有,我现在手里面就拿着。,,,,,一定是没仔细看。。。。在介绍面板那个栏目里面就有。

网友:
请教,A6返厂,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多少V开始冲的? 你光说冲进去多少多少毫安,不知道开始冲的电压怎么判断啊?

我是上次3.8保存电压充到4.2,然后充进去的电量

网友:
A9按到a页面,过几秒会自动跳到b页面;按到b页面,过几秒会自动跳到a页面。
这个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