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落的问一下

楼主(2014-07-23):
定速仪到底是干什么的。一定要装吗?不装会怎样

网友A:
给引擎定速的,不装也可以。

网友B:
还不会用定速,以后熟练些再说。

网友C:
俺也不知道!

网友D:
我是这么认为的,跟电源稳压原理一样,比如设定2000转,做大动作时转数会有一点掉转,定速器感应到后会抬高点油门使其达到2000转,从大动作改出负载比较轻,转数会升高,定速器感应到会降低油门,使其保持在2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