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视频:零度GH4云台 重心怎么调也调不好

楼主(2014-07-23):
RT。只能调到这样了。但实际中,通电开启增稳,工作正常。

这样行不行?我觉得应该加个像天平那种调节重心的螺丝,用于比较精准的调节重心。现在的方法拧紧螺丝感觉会轻微的形变,比较费事。

网友:
俺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调节的方式确实不太尽人意,不过相比之下有得调比某些产品没得调好……楼主视频里的重心已经完全符合标准了,虽然还差点,不过飞起来应该不会看见有抖动

网友A:
…楼主视频里的重心已经完全符合标准了,虽然还差点,不过飞起来应该不会看见有抖动。以前曾试过重心差很多飞起来一样OK

网友:
判断是横滚电机控制的U型臂前段有点下垂,如果不能调整,那只能说这就是最佳状态了。

网友:
您在哪家买的云台呀?我们经销商都有技术服务和培训的。如果亲还是不会调,不管是不是在我家买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问哒,我们周末也不休息哒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这个应该还有可调空间,多感觉感觉应该能调到静止的,实在不行的话是不是考虑一下用竖着的那四个孔位调整。
不过楼主这样也基本能用了,毕竟横滚角度有限。能调还是尽量改进一下,实在不行就凑合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视频里的重心已经完全符合标准了,虽然还差点,不过飞起来应该不会看见有抖动。以前曾试过重心差很多 ...

哈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