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JI释惑,IOSD显示不全

楼主(2014-07-23):
iosd mk2,图标消失,姿态线也没有,重刷固件N次无效,求解。

网友A:
你好,请问您是搭配的什么飞控使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您是搭配的什么飞控使用的呢?

s800evo+a2+gh3+avl58,所有固件都是最新,正常使用中突然变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800evo+a2+gh3+avl58,所有固件都是最新,正常使用中突然变这样的。

能否将您的安装附上图,好帮您分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将您的安装附上图,好帮您分析,谢谢

好吧,和安装应该没太大关系吧,都用了半年多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问题,猜测

网友:
土豪啊+1

网友:
羡慕啊…既然坏了卖给我吧

网友:
IOSD再重新做升级吧,换A2后也曾遇到过,重新下载IOSD v4.0和固件v3.01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iosd返厂解决,估计跟其内置的SD卡有关系。可能有软件上的问题,要返厂工程模式才能解决,不过楼主可以再多试试刷固件,换其他飞控测试,看看到底是osd的问题还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飞控和osd 是否都是最新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