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四轴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23):
本人想用450尾桨做一个变距四轴  想问一下 比如用kk飞控作为飞控 然后四个舵机作为混控实现变距  这样能实现3d么

网友A:
控制方面采用传统4轴的混控方式来控制舵机改变螺距,最好能设置螺距曲线,再由一个单独通道来控制油门,可以与螺距跟轴,这样就可以比较完美的控制变距4轴了,变距4轴可以有负螺距,实现3D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方面采用传统4轴的混控方式来控制舵机改变螺距,最好能设置螺距曲线,再由一个单独通道来控制油门,可 ...

谢谢  打算 用四个电机 然后用四轴飞控 控制稳定性 然后和舵机混控 实现变距  不知可否实现同步 和3d

网友B:
理论应该可以,油门通道设置成对号,中立点输出为0%,两端为±100%,混空上油门中立时输出螺距为0,油门大于中立点时螺距正向增大,50%正向油门时到最大螺距,油门小于中立点时螺距为负,50%负向油门时到最大负螺距,最大螺距不能超过1047桨的螺距大小,这个通过混控实现应该没问题,同时使飞控能够完全适应,不用任何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应该可以,油门通道设置成对号,中立点输出为0%,两端为±100%,混空上油门中立时输出螺距为0,油门大 ...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打算 用四个电机 然后用四轴飞控 控制稳定性 然后和舵机混控 实现变距  不知可否实现同步 和3d

有了舵机混控变距(舵机需要调节行程不能和电调共用一个通道),4个电机可以共用一个油门通道来统一控制转速,没有必要再单独控制转速,否则简单的问题反而会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舵机混控变距(舵机需要调节行程不能和电调共用一个通道),4个电机可以共用一个油门通道来统一控制 ...

四个电机一样速度 不能实现自稳吧

网友:
既然是变距结构了  就想办法单电机 最好
自稳通过螺距变化自稳
但是如果开着自稳3D 会把飞控搞晕的   开3D要把飞控自稳关了  只做混控器用

网友:
看着想着都头晕了, 希望楼主能实现梦想!
不过变矩系统用在直升机上是比较适合的, 多轴实在变得复杂多了. 3D 多轴看了先前影片是利用响应很快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