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伞形折叠机架的问题,各位请入

楼主(2014-07-23):
谁用过类似S800和S1000这样结构的三星机架?
我现在知道的只有飞客系列的,还不知道还不好用~
求用过的做个评价和推荐啊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牌子的?

网友A:
什么叫“三星机架”?

网友B:
不值那个钱,要想带大载重,就装大四轴, 8轴 6轴  全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三星机架”?

哥们……伞形机架。。。。。
现在的智能输入法,你懂的。。。。。
不敢随便打字,打出来都是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值那个钱,要想带大载重,就装大四轴, 8轴 6轴  全是鸡肋

为啥?大载重的话用八轴多好

网友C:
LZ三星是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三星是什么机架,?

大哥!伞形啊大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伞形啊大哥!

不好意思,我这个智商真是不行了,刚还去搜索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值那个钱,要想带大载重,就装大四轴, 8轴 6轴  全是鸡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大四轴的载重比8轴6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大四轴的载重比8轴6轴的好

没准说的是X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大四轴的载重比8轴6轴的好

估计会说航时长~因为四个电机当然比八个省电,而且还轻。。。个人猜测

网友:
无轴最好。

网友E:
伞形机架基本是鸡肋 收拢体积也蛮大的 除非长途。(个人观点)

楼主:
共轴双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这个智商真是不行了,刚还去搜索呢。

哎,三星控用的智能输入法,你懂的。。。。。。。

楼主:
X8有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伞形机架基本是鸡肋 收拢体积也蛮大的 除非长途。(个人观点)

我是挺喜欢S800和S1000那种结构的,收起来挺小的啊~换成其他的,最能收的恐怕就是飞越了吧,也挺大的

网友F:
主要是体积比米8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体积比米8紧凑

比谁紧凑?

网友:
桨越多,效率越差,桨越多,飞控的程序计算起来越费劲, 4轴的算法是最安全可靠的。要多点桨,无非就是想大载重,要大载重,四轴也可以做到,加大电机,加大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