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装新四轴:)

楼主(2014-07-23):
玩了两天华坑的x350pro,各种不满意。。。自己决定攒一台,于是各种潜水,感谢5imx,感谢apm wiki:)配置如下:猛禽450全碳
              APM2.8+6M
              蜘蛛30A 600Hz 电调*4
              F4006 电机+1245桨 *4
              华坑Rx1002
              华坑G2D云台(350pro 废物利用)
              华坑图传(结果发现和一体显示器的频道不match。。。)
              华坑Devo10白 (同样是350pro的)原厂固件+6档混控
              miniosd
              数传
              三合一(三流、电压、BEC)分流板
              双BEC分流板
              4s 5200 30c电池
              黑Go3
整机1.98kg。。。。好重呀
简单配置后无法解锁,插上usb后能,发现是供电不足。。。无奈冒险拔掉JP1,接收通电,给APM供电(貌似是双供电了,但是没办法,分流板连单飞控都带不起来,但输出电压是ok的,邪门),解锁成功,起飞!
还望大师指导,如何减重,提前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觉得多重才算不重?个人觉得楼主机架选小了?航拍最少650机架?电机再加大点可能会好鞋

网友B:
4006电机 650kv吧 1245浆 3s 最大拉力1400g/2 *4 =2.8kg  你上个5000mah的电池 加1.9kg也 不算重啊 图传上个12v稳压 直接接电源共用电就可以了  模渣愚见

网友: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你的双BEC分流板。我也類似你的情況

网友C:
那你飞几分钟,我F4006,680kV,1238桨,全重2200多g飞2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觉得多重才算不重?个人觉得楼主机架选小了?航拍最少650机架?电机再加大点可能会好鞋

飞x350pro,整机1.3kg,感觉飞炭架应该差不多重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飞几分钟,我F4006,680kV,1238桨,全重2200多g飞24分钟

还没在室外试飞。准备周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6电机 650kv吧 1245浆 3s 最大拉力1400g/2 *4 =2.8kg  你上个5000mah的电池 加1.9kg也 不算重啊 图传上 ...

用数传看了下,离地时油门行程48.5%,电压15.5,电流18.5,起飞重量1.97kg,比我开始设想的要重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数传看了下,离地时油门行程48.5%,电压15.5,电流18.5,起飞重量1.97kg,比我开始设想的要重不少。

...

这个正常 除非你换大电机  电池多重  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常 除非你换大电机  电池多重  飞多久?

4s 5200 470g左右,还没测续航

网友:
可以测一测 15分钟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多少人民币

网友:
等待试飞图片或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