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D3航拍如何设置

楼主(2014-07-23):
今天S1000挂5D3试拍一下,结果视频非常模糊,请高手指点

网友:
设自动对焦!

楼主:
分辨率和帧数如何设置

网友A:
不用自动 用无限远 然后打到m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自动 用无限远 然后打到mf

谢谢,今天去试试

网友:
你的相机是怎么设置的?
还有检查下5d云台的减震装置,比如减震球是否有脱落,排除震动因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去试试

试飞情况怎么样?还模糊吗?
用自动对焦试一下,快门1/100,TV模式,镜头自动防抖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飞情况怎么样?还模糊吗?
用自动对焦试一下,快门1/100,TV模式,镜头自动防抖关闭。

找到原因,没关防抖,短片用TV模式没试过,现在用A+,有时会出现过曝,不知原因,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没关防抖,短片用TV模式没试过,现在用A+,有时会出现过曝,不知原因,谢谢指点

用A档还会过曝,就是你的测光模式的关系。【建议调整到全局测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档还会过曝,就是你的测光模式的关系。【建议调整到全局测光】

谢谢,段片模式拍逆光晚霞,光调整测光模式效果不理想,请指教

网友:
段片模式是什么?我不懂。。拍晚霞,那你测光就对着亮的地方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