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类:mini cp主尾电机配置经验谈。。

楼主(2014-07-23):
视频1

视频2

最近抽空拍了两台mini cp视频,话说mini 的倒飞真的很稳很好飞,不愧是华坑的机鸡。。我玩机的宗旨是省钱第一,怎么样能很好的省钱就怎么样玩法,特别是对华坑这类机鸡更得如此,不过对动力方面更多时候还是需要多投入一些以获得飞机最好的飞行性能,只是像我这样不怎么在乎动力的人随便给小机配上一些过得去的动力玩玩也可以了。。
正在服役的华坑mini 机,华坑这款小机我还挺喜欢的,性能确实不错!还有一台FBL100因为它们而冷落了。。

以下是我视频中飞mini cp 3D所用的动力和锁尾配置,很便宜吧,而且这些便宜配置也不比原厂主动力和锁尾动力差太多,3D一样能完美爽飞,最主要是这些配置比华坑原厂的主尾动力配置便宜太多了,实在不错,这款0.88元的N30电机是我红色大桨那台mini cp的配置主动力,也就是视频1里在飞的那台,效果如何?

这款N40电机性能一样不错,价格同样便宜,也能给mini cp使用,玩倒飞什么的一样不逊色,FBL100更加适用,耐力比0.88那款N30要强一点,也是可以代替原厂的一款不错的主电机。。

双环716空心杯是我用过的价格便宜尾电机中质量和锁尾性能最好的了,这款空心杯用在我的FBL100和mini cp上不管是正飞还是3D锁尾都很稳,使用寿命也不短,我也用过一些其他的716空心杯,但我觉得没有一款比得上双环的性能好,最主要是价格还很便宜,用在mini CP上完全胜过了原厂配置的615锁尾空心杯。。

下面左边是0.88元的N30电机,中间是锁尾用的双环716空心杯,右边是1.39元的N40电机,这些电机我备了不少,主要是用来代替原厂的主尾电机使用,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主动力电机配置最好是用原厂的,这些便宜电机虽然也能各种爽飞,但在性能上还是原厂的更强一些,因为这些便宜主电机不是强磁电机,原厂的强磁主电机力量更足,续航更久。

这些是我小机的锁尾配置,尾桨我是用最大的那个,配合双环的716空心杯锁尾效果优秀,很稳,3D小机的话一般尾桨用大一点的好,使用太小的尾桨锁尾会变差,换了大尾桨会好很多;从左边数起分别是911的尾桨、mini cp原配尾桨和我在用的尾桨。。

这台红桨mini 是我飞的视频1中的3D飞行机,主动力配置是0.88元的N30电机,锁尾配置是双环716空心杯,倒飞效果还不错。。

这款0.88元的N30电机飞起来较柔和,适合新手练习用(飞机上装的那个)。。

双环716现在是我最喜欢使用的锁尾空心杯了。。

这台黑桨mini 是视频2中的3D飞行机,动力配置是原厂强磁碳刷主电机,不过这台机用的原厂主电机碳刷已经用完更换了个新的碳刷,所以性能还是保持不变,动力十足,比红桨那台用的0.88元N30电机更强。。

已经拆了个便宜N40电机的碳刷给这台黑桨mini 用的原厂主电机换上了。。

更换了新碳刷之后原厂主电机的动力立马回复。。

黑桨的mini 锁尾也是同样的双环716空心杯加大尾桨,图中我用的那种尾桨1元一片,另外尾垂是用伟力911的,1.5元一片。。

其实mini cp的碳刷主电机上不用加这个电路板也没问题的,不加这个电路板听说遥控信号会被主电机旋转的碳火花所影响而造成飞机的操控不稳定,不过我mini 的主电机不加电路板裸飞好几个月了都没出现过信号干扰的问题,操控一直很稳定,电机也能用很久,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个主电机电路板可加可不加,加上去可能对电机会好一点吧。。

已经被我弃用的主电机电路板。。

另外我也在mini cp上也使用过8520这种空心杯做主电机,这是SCP和FBL80所用的主电机,这里我建议大家不要使用这种空心杯做主电机,因为用这种空心杯做主电机来飞的话寿命会比较短,价格也贵(9至20元一个),我买了2个用在mini cp上飞不到50个起落就挂了,碳刷主电机寿命比8520空心杯长多了,而且8520空心杯不能像碳刷主电机那样可以更换碳刷循环使用,一旦用玩整个电机就没用了,使用是一次性的,很不划算,不建议购买。。

关于无刷方面,大多数人都喜欢无刷电机的动力,特别是像黑金M5这样拥有强大动力的高级无刷,只有具备一定飞行经验的人玩无刷才不会感到压力,才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炸机),如果是新手玩无刷,就等着各种猛炸挂吧,我之前就收过一台黑金无刷mini cp,机主说无刷动力太爆它控制不了老炸机,无奈只能出了,这是新手的教训啊。。图中我已经把黑金无刷卸下暂时封存,等3D技术更熟练了在使用,不然到时炸坏就亏大了。。

难得发一次帖来啰嗦啰嗦,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玩法,大家有啥更好的玩机方法欢迎指教。。

网友A:
哈哈哈

一拍就两吧,有钱

网友B:
佩服楼主勤劳的精神

网友C:
楼主的经验很好,不过我现在最在乎的是续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经验很好,不过我现在最在乎的是续航时间。

我给mini cp配的这套便宜动力续航还行,原厂240毫安电池玩个倒飞能有2分多钟,普通飞行的话大概有3分半钟吧,350毫安的续航更久一点,总体来说算过得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一拍就两吧,有钱

哈哈,你说对了,我是无刷有刷各一台拍的,如果只拍一台不够飞,现在还想再增加一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勤劳的精神

大家玩机都是一直被坑过来的,坑多了就自然就知道怎么省银子了,我玩3D小机经常在研究省钱的方法,毕竟不少3D小机的配件也实在太贵了,也是想让大家看看可以参考一下,玩机能少花一点钱都好事啊,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说对了,我是无刷有刷各一台拍的,如果只拍一台不够飞,现在还想再增加一台呢。。

我最近也在折腾CP,现在拆了电阻,原厂电池可以飞5分钟无刷动力,就是发热厉害,正在想办法

网友D:
好帖子,想问N30N40大小可以安装吗  有没有螺丝孔?还有你的舵机会不会炸鸡扫齿?

网友:
卤煮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折腾CP,现在拆了电阻,原厂电池可以飞5分钟无刷动力,就是发热厉害,正在想办法

mini cp拆了那颗低压保护电阻续航确实会上升不少,我黑桨那台mini 也把电阻拆掉了,现在240毫安电池玩3D倒飞都能有2分半钟,但拆了电阻但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主板系统对电池不再进行低压保护了,所以这个还需要自己多注意电池飞行时间的,不要飞得过久了;你无刷飞5分钟发热厉害的是电机还是电池啊?

楼主:
过奖,其实这些也没啥,只是喜欢这么折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子,想问N30N40大小可以安装吗  有没有螺丝孔?还有你的舵机会不会炸鸡扫齿?

N30和N40电机买来直接就能安装了,螺丝孔和mini cp的原厂主电机是一样的;我的mini cp炸鸡已经扫齿好几回了,舵机扫齿后我都是更换新的舵机齿弄好的,mini cp正常飞行的炸鸡其实也没那么容易扫齿的,不过炸太猛的话就比较容易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ni cp拆了那颗低压保护电阻续航确实会上升不少,我黑桨那台mini 也把电阻拆掉了,现在240毫安电池玩3D ...

电池发热不是太严重,主无刷用手试有略微的烫手的感觉,尾无刷温温的,我也怀疑螺距调的不对,你螺距调的多少共享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过奖,其实这些也没啥,只是喜欢这么折腾而已。。

因为这些大多数人都应该想过的,但是考虑到具体安装需要自己DIY嫌麻烦,而且事先也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搞不好会白折腾,所以大多数人都放弃了

楼主真的精神可嘉

网友F:
这种为大众服务的好贴必需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发热不是太严重,主无刷用手试有略微的烫手的感觉,尾无刷温温的,我也怀疑螺距调的不对,你螺距调的 ...

我是用的碳刷主电机飞的,一电下来电机温度也是非常的烫,我的黑金无刷在拆下来之前也飞过好多次,一电下来也是跟你的无刷差不多会有点烫手,不过我的黑金无刷冷却的速度很快,过一下子就凉了,不知你的无刷如何?控的话我是用D7E原厂固件飞的,螺距调节也是按原厂控的设置说明书调的,我的正飞螺距是L=0 M=70 H=100,特技飞行螺距是L=100 M=75 H=100,油门曲线也是默认的原厂设置,按照原厂的设置参数还挺好飞的,不过我的mini cp用的是碳刷主电机,你用的无刷不知按照原厂设置会不会也好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为大众服务的好贴必需顶顶顶

感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这些大多数人都应该想过的,但是考虑到具体安装需要自己DIY嫌麻烦,而且事先也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 ...

是啊,平时大家都在忙于工作基本都没时间来研究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任务就我来做了,哈哈

网友G:
顶顶 多谢楼主一直在找合适的锁尾电机 这下有着落了 2.5 比较靠谱的价格了

网友H:
楼主用的46mm尾桨我也用过,很结识,根本炸不坏,可惜截面推力甚至不如很多原厂40-42mm尾桨。如果是977 6050这样的重机,尤其6050,带起来效果没原厂那样的锁尾好。光有长度截面还不如小的

网友I:
给楼主推荐一个好东西,亲戚店里有卖,1圆5对碳精,用批发价零售,不为赚钱,只为方便大家,秒杀任何商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183&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楼主推荐一个好东西,亲戚店里有卖,1圆5对碳精,用批发价零售,不为赚钱,只为方便大家,秒杀任何商家
...

楼主你这么换碳刷也算得上技术活了,对我这种比较笨手的人似乎有点难度,而且这么换也便宜多了,我一般直接拆0.88元那款N30电机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顶 多谢楼主一直在找合适的锁尾电机 这下有着落了 2.5 比较靠谱的价格了

贵的用不起,我也只用得起2元多的双环尾电机了,不过双环716锁尾确实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46mm尾桨我也用过,很结识,根本炸不坏,可惜截面推力甚至不如很多原厂40-42mm尾桨。如果是977 605 ...

原厂的和46mm尾桨在我的mini cp上用起来锁尾效果都差不多,我试过使用不同大小的尾桨,确实桨大点的锁尾效果好,像911那种小尾桨给3D小机用锁尾效果就稍差一点了,而46mm那种尾桨主要是价格便宜又十分耐炸,所以我才比较喜欢用,原厂的炸没几下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和46mm尾桨在我的mini cp上用起来锁尾效果都差不多,我试过使用不同大小的尾桨,确实桨大点的锁尾 ...

有种桨48mm 1轴径,效果很好,不过要会找才能找的便宜的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J(2014-08-22):
引用 楼主:
贵的用不起,我也只用得起2元多的双环尾电机了,不过双环716锁尾确实还不错。。

按照你的推荐,我也在那家买了几个N40和716,到手后才发现电机轴径是1mm的,但是scp配的是1.5mm的马达齿,不知道lz哪买的1mm 0.5模数 8T的电机齿,麻烦给点关键字或者pM

楼主:
配1mm电机轴径的那种是尼龙马达齿,可以代替原厂电机齿轮用,齿数是8T的,原厂齿轮是9T;在淘宝输入:齿轮 8T 小齿轮 0.5模数 0.9孔  这个词条搜一下就有得买了,价格几毛钱一个;你SCP马达用的那种1.5mm轴径的电机齿也有得买,同样也是8T齿,在淘宝输入:塑料齿轮 遥控飞机 内径1.5mm 0.5模 8T mini CP Super CP电机齿  这个词条搜一下也有得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照你的推荐,我也在那家买了几个N40和716,到手后才发现电机轴径是1mm的,但是scp配的是1.5mm的马达齿 ...

配1mm电机轴径的那种是尼龙马达齿,可以代替原厂电机齿轮用,齿数是8T的,原厂齿轮是9T;在淘宝输入:齿轮 8T 小齿轮 0.5模数 0.9孔  这个词条搜一下就有得买了,价格几毛钱一个;你SCP马达用的那种1.5mm轴径的电机齿也有得买,同样也是8T齿,在淘宝输入:塑料齿轮 遥控飞机 内径1.5mm 0.5模 8T mini CP Super CP电机齿  这个词条搜一下也有得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1mm电机轴径的那种是尼龙马达齿,可以代替原厂电机齿轮用,齿数是8T的,原厂齿轮是9T;在淘宝输入:齿 ...

谢谢!已经入手了,等货中。打算把scp的黑金无刷换成N40试试,就当折腾了,到时会给大家个报告

网友K:
楼主能教教换舵机齿轮吗?尤其是如何装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发热不是太严重,主无刷用手试有略微的烫手的感觉,尾无刷温温的,我也怀疑螺距调的不对,你螺距调的 ...

问下双无刷金鱼尾怎么解决的,用什么电调

网友D:
好心大楼主  我想问问换N30电机,齿轮怎么办呢?

网友:
我买的强磁的N30不知道谁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心大楼主  我想问问换N30电机,齿轮怎么办呢?

换N30电机可以把原厂的有刷主电机齿轮拆下装上,齿轮松的话需要在电机轴上打上一些螺丝胶或502胶再把齿轮套上黏紧;另外也可以参考31楼在淘宝买些可以代替原厂电机齿轮的尼龙齿轮给电机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教教换舵机齿轮吗?尤其是如何装回

换mini cp的舵机齿轮主要就是2号舵机齿上的那个小铜套难装,有个比较容易把小铜套装回去的方法就是把舵机垫在平整的硬质台面上,之后就用小锤子把小铜套往2号齿舵机轴里轻轻慢慢的敲下去就行了,我换齿都是这么装舵机铜套的,其他方法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L:
空心杯其实还是很好飞的!不过飞完一电要等电机凉了再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N30电机可以把原厂的有刷主电机齿轮拆下装上,齿轮松的话需要在电机轴上打上一些螺丝胶或502胶再把齿轮 ...

好心楼主,电机齿轮原厂用的是9T   为什么买8T的尼龙齿轮呢?尼龙齿轮比金属的差在哪里?尾电机用空心杯716电机 可以匹配原厂尾桨吗?   真心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空心杯其实还是很好飞的!不过飞完一电要等电机凉了再飞!

用空心杯做主电机的话飞行寿命太短,不经炸,价格贵,而且使用是一次性的,不能像碳刷电机那样可以更换碳刷循环使用,虽然空心杯也好飞,但以上综合起来却并不实用,还是用碳刷电机更经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心楼主,电机齿轮原厂用的是9T   为什么买8T的尼龙齿轮呢?尼龙齿轮比金属的差在哪里?尾电机用空心杯7 ...

因为原厂那种9T齿轮买不到,淘宝我搜遍了都没找到有卖的,所以只能买那种可以代替原厂9T齿轮的8T尼龙齿了,那种8T尼龙齿使用起来跟原厂9T齿轮效果差不多,没多大差别,是很好的原厂9T齿轮代替品;716空心杯电机可以匹配原厂尾桨使用,买时注意看空心杯的轴径规格就行了,匹配原厂尾桨的空心杯是0.8mm轴径的,还有一种716空心杯是1mm轴径的,配同样是1mm的尾桨使用,购买时要注意分清轴径规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原厂那种9T齿轮买不到,淘宝我搜遍了都没找到有卖的,所以只能买那种可以代替原厂9T齿轮的8T尼龙齿了 ...

好的  十分感谢   这种造福广大摩友的帖子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十分感谢   这种造福广大摩友的帖子赞一个

对了  还想问下  N30的电机直接把尾部盖下下来换在原厂电机上吗  它俩匹配吗  好上吗 以前换的四通机  不太好上 因为电机轴尾部有一个圆形类似轴承的容易把碳刷卡住

网友(2014-09-28):
对了  还想问下  N30的电机直接把尾部盖下下来换在原厂电机上吗  它俩匹配吗  好上吗 以前换的四通机  不太好上 因为电机轴尾部有一个圆形类似轴承的容易把碳刷卡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大尾桨增强锁尾深有体会。

网友M(2014-12-01):
请问911的主电机可以换成N30吗

网友N:
在V922上试过那种后盖带线路板的N40电机,电机工艺相当好,但就是磁力弱,动力远不如原配电机,加上尺寸长重量大,电池电压稍低就飞不动了。换后盖是个好办法,但是我感觉最多换一次,电机轴承和换向器都磨损的明显,转动会发出共振尖叫声,效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911的主电机可以换成N30吗

不能,911使用的主电机是8520空心杯,N30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V922上试过那种后盖带线路板的N40电机,电机工艺相当好,但就是磁力弱,动力远不如原配电机,加上尺寸长 ...

我之前用过922的兄弟机fbl100,原厂电机的动力是不错,但寿命较短,我两个fbl100的原厂主电机都飞不到100起落就不行了,后来陆续的试了几款N40,发现有一款价格1.08元一个的N40电机比较不错,虽然磁力不强,但动力不弱,用来代替原厂电机很合适,之后就一直长期使用这款N40了,原厂电机主要是价格贵,而且寿命也不长,感觉买了不值,所以才找了这些N40电机来代替的,没想到还真找到合适的了。。关于碳刷的更换就如你所说是要看电机轴承和换向器的磨损程度来换的,如果把新碳刷换上去电机飞起来是显得动力不足的话那这个电机也没必要使用了,一般更换个2次碳刷还是没问题的,我有个使用中的N40电机就已经更换了两次碳刷了,当然动力明显不如前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过922的兄弟机fbl100,原厂电机的动力是不错,但寿命较短,我两个fbl100的原厂主电机都飞不到100 ...

你说的很对。我还发现原配电机用狠了转子还会断线,确实不值。你说的那种N40是哪家的?我怕批次不一样,轮到我买也许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说的很对。我还发现原配电机用狠了转子还会断线,确实不值。你说的那种N40是哪家的?我怕批次不一样, ...

我觉得原配电机有时还比不上那些便宜的电机好,原配动力性能虽好,但主要是寿命不长不值那个价,原厂电机一个就要20多了。。我在用的那种1.08元一个的N40电机是X宝一家叫杰盛电机的店家在售的,你在X宝输入:强磁航模电机 36500转 高速电机 大扭力 微型直流电机   这个词条搜一下就能看到了,价格1.08一个,批次好像一直都没变,你可以问问店主看看,需要注意的是买时要记得让店主给配电机输出轴长一些的电机,输出轴最好有5至6MM以上,长一些的输出轴是为了方便装电机齿的,如果是短输出轴的电机装齿轮就不太好用了,需要你就买一些这种N40电机来用一下试试吧,反正1.08一个也便宜,这电机现在我主要装配在mini cp上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原配电机有时还比不上那些便宜的电机好,原配动力性能虽好,但主要是寿命不长不值那个价,原厂电机 ...

非常感谢!

网友:
716空心杯多少一个

网友(2015-01-05):
看你飞的厉害啊,我也入了台,正在路上。

网友O(2015-07-03):
请问下,hcp100原厂电机上的两个黄色电阻需要加到N40上吗?还是直接焊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下,hcp100原厂电机上的两个黄色电阻需要加到N40上吗?还是直接焊接就行?

原厂电机上黄色那两个是消火花电容,对碳刷电机用处不大,碳刷的N40电机不需要加这两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电机上黄色那两个是消火花电容,对碳刷电机用处不大,碳刷的N40电机不需要加这两个电容

那就直焊就行?原来这么方便啊

网友P(2015-08-09):
出 hcp100原装有刷电机 20包邮

网友Q:
问下楼主,supercp和minicp哪个好?想买supercp。配件什么的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