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NA6 带保姆同时给我电池充电,是这样接法吗?】-

楼主(2014-07-23):
      如果我用保姆给我四块3S 1300毫安动力电池,1块3S 2200毫安动力电池  1块3S 2200毫安动力电池充电,是不是将1300的电池接到1-2组上,2200毫安的动力电和2200的控电接到3组上,然后选择4.2V 1A,点开始充电就可以一次设置等充满电池就OK?

图形画的有偏差,四块1300毫安电池两块接1号,两块接2号,两块2200电池接3号

楼主:
因为我有4块11.1V  1300毫安动力电池,1块11.1V 2200毫安动力电池,1块是控的发射机电池11.1V 2200毫安,所以求保姆接法和设置

网友:
电池很多啊

网友:
每个接口 只能同时插6个3.7V电芯  你这么插会爆炸的! 如果都是3S电池的话 每个口插两块电池就行 保姆会自动给你充满!

网友:
每个号码插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