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接收机会干扰Gps或者1.2g图传吗

楼主(2014-07-23):
因为载机位置,在考虑要各放在什么位置,求教

网友:
不会吧?用5.8g的就好了

网友A:
楼主问反了,应该是“1.2g图传会干扰Gps或者433接收机吗”

网友:
没听说过,接收干扰发射的,都是发射干扰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反了,应该是“1.2g图传会干扰Gps或者433接收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