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PLUS+的保姆面板上风扇什么情况下会转】

楼主(2014-07-23):
      我的UNA6 PLUS+新版的,用过几次没有发现保姆面板上风扇会转,还有就是面板上标着FAN→LED这个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会亮?

求答案

网友A:
放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模式

    截止电压3.8V放电也不见亮啊??难道是因为新版只保留了模式1,取消了放电模式,所以才不亮??

网友B:
散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的吧!

问题是用过几次,从来没见风扇转过

网友:
放电指示灯!设定并开始放电时就亮啊!看说明书去!

网友:
风扇是智能控制的,并不是一工作就会转的吧,

网友C:
你这个保姆是旧版本的,不支持UNA6 PLUS+,新版本有两个IN插口  UNA6 PLUS+要插在IN2插口才能用。买之前没问清楚?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安以上电流充电风扇就转了

网友:
保姆的风扇是放电的时候才转的~中间的红灯指六块放电电芯状态,只有放电的时候才亮,放完了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保姆是旧版本的,不支持UNA6 PLUS+,新版本有两个IN插口  UNA6 PLUS+要插在IN2插口才能用。买之前没 ...

这是我从某淘宝店家摘录出来的介绍,我是新版的A6,只保留了模式1,并没有所说的模式3放电模式

1,连线方法,in1为新版本A6的数据接口,in2为老版本A6数据接口并可以兼容其它充电,inout与充电器的充电输出口连接,1~8为电池接口。

3,放电模式,把数据线和充电输出口与充电器链接起来,接通电源,把UN-A6充电模式设置为3即可驱动保姆进行无限次的电池扫描,当检测到符合放电要求的电池后将停止扫描,并开始放电,放电电流不可调(放电电流=单S电芯电压/3欧姆)正在放电的路组对应上方的指示灯常亮。而且可以看到放电指示灯亮起,放电指示灯有六个分别对应各S电芯的放电状态。如果放电完成将跳到下一组,直到接入的电池全部放电完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从某淘宝店家摘录出来的介绍,我是新版的A6,只保留了模式1,并没有所说的模式3放电模式[/backcolo ...

新版的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的应该是这样的吧

这是老版的,新版的只有IN1一个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老版的,新版的只有IN1一个口

我的保姆跟你的一样 但只支持老版的UNA6 呵呵

楼主:
今天询问了A6厂家,终于发现楼上的回答了这么多条都没说出原因,最后原因是保姆的风扇和面板灯是在3.8V放电,并且电流大于2.5A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