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增大FUTEBA3003舵机旋转角度

楼主(2014-07-23):
用一个驱动块坏了的3003
舵机
芯板改制收索机,想增大输出臂的旋转角度不知改变哪个元件的参数可以实现,请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加一级齿轮带动电位器。

网友B:
调节舵量。

网友C:
加长舵 机臂,调到最大舵量,但不知舵机够不够力

网友:
改多圈电位器

楼主:
感谢网友们的回复。我主要是想通过改变电路参数来实现增大转动角度。

网友D(2014-08-27):
改电位器
可以问一下帆船老手,我也打算搞
3003的扭力不大,最好用金属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