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胖子开苞照+部分装机图!!!

楼主(2014-07-23):
自从冲浪者飞丢之后一只沉浸在丢机的心情,直到死胖子的到来!!!!!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有了上次丢机的经验,这次单独加装一个车载GPS定位器内置电池,可以时刻用手机定位飞机的位置
配置:
黑胖子+碳纤起落架+碳纤单轴阻尼云台
电机:朗宇2820 1100KV
电调:好赢飞腾60A
飞控:A控
图传:欧姆威1W
摄像机:山狗3 AV输出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怎么取消时间日期显示????
电池:老虎6200 4S +图传电池
起飞重量3200KG 不知道能不能好飞!!!!还有就是没有飞过V尾飞飞机,不知道这种飞机的操控性怎么样???还有这个飞机重心该怎么调好飞???正好还是偏前还是后?pian

图片又乱套了!!!!

现在装配的差不多了····只差调试··择日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kg胖子,用4s电池,2814电机,我敢保证,你不跑个20-30m的距离,休想轻松起飞。

纠正一下  电机是2820 嘿嘿···老范低级错误···

网友:
好飞,不过黑的没有白的材料好,有点重,

网友:
黑色死胖子的发泡倍率大一些,整机比白色软

网友:
不喜欢黑色不过帮顶了

网友B:
刚看到冲浪者v5的帖子啊

网友:
怎么丢的啊

网友C:
黑色上了天太阳小心晒融化了,图传放外边吧

网友D:
你好 我看你也买了心动的云台 想问你一下 你这个云台陪山狗3AV输出线 是怎么解决MICRO USB的插线问题?总是挡着 急求回复

网友E:
起飞重量3200KG???请楼主把K去掉吧,不然吓死新人的

网友:
3.2公斤,用2814的电机,动力够么?

网友F:
那么重 4s 6000电池就3.2kg了 我的灰胖不加点1900克左右。

网友:
楼上的几位 黑胖+心动的三个套件(云台 起落架 电机固定板)带上5200电池真的3.2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冲浪者v5的帖子啊

冲浪者V5首飞失联····GPS出问题····

网友A:
3.2kg胖子,用4s电池,2814电机,我敢保证,你不跑个20-30m的距离,休想轻松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上了天太阳小心晒融化了,图传放外边吧

图传本来就在外面····在机腹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看你也买了心动的云台 想问你一下 你这个云台陪山狗3AV输出线 是怎么解决MICRO USB的插线问题? ...

我把山狗拆开,另飞线一根视频输出线+地线  如果不知道怎么接可以问我·我告诉你哪跟是视频线··但是劝你还是不要自己接,找修手机的帮你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飞重量3200KG???请楼主把K去掉吧,不然吓死新人的

失误····我小心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重 4s 6000电池就3.2kg了 我的灰胖不加点1900克左右。

我加装了碳纤起落架跟云台··所以重点···但是感觉应该没问题把····不是说死胖子3.5kg都没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山狗拆开,另飞线一根视频输出线+地线  如果不知道怎么接可以问我·我告诉你哪跟是视频线··但是劝 ...

请拍张照片给我看下 或者跟我说怎么处理 谢谢 头疼了好久 还有就是心动的云台已经弄坏我两个舵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失误····我小心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首飞后请发感受和视频,我在猎鹰和胖子之间纠结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拍张照片给我看下 或者跟我说怎么处理 谢谢 头疼了好久 还有就是心动的云台已经弄坏我两个舵机了。。。 ...

就是把山狗拆开····拆开不用教把?????里面有个MICRO USB接头··一共5个针脚,从上往下 1底线 2 视频 焊两根线出来 就完啦··完了在狗的上面用电钻打个小洞把线申出来··就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飞后请发感受和视频,我在猎鹰和胖子之间纠结上了!

一开始我也跟你一样··但是搜索以前猎鹰的帖子感觉现在出的猎鹰质量不行···还有就是感觉不结实   所以就果断选择死胖子····之前飞过冲浪者x8 V5 感觉还可以·····所以就选死胖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首飞后请发感受和视频,我在猎鹰和胖子之间纠结上了!

猎鹰的刚性很差,撞了就完了。
死胖子只要不是全速冲击地面,各种小炸没事。
死胖子性能也比猎鹰好,同样很稳,死胖子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猎鹰的刚性很差,撞了就完了。
死胖子只要不是全速冲击地面,各种小炸没事。
死胖子性能也比猎鹰好,同 ...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看完黑胖子到楼上看灰胖子—— 一样胖   比比谁先炸

网友:
这个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猎鹰的刚性很差,撞了就完了。
死胖子只要不是全速冲击地面,各种小炸没事。
死胖子性能也比猎鹰好,同 ...

谢谢老师,再请教一个问题,垂尾加平尾与V尾在操控上有什么不同呢?我还没有飞过V尾,控要设置混控吗?谢谢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再请教一个问题,垂尾加平尾与V尾在操控上有什么不同呢?我还没有飞过V尾,控要设置混控吗?谢 ...

已经解决,加个V尾混控器就行了,某宝10-20元一个。
希望这2种机机统统玩过的高手给一下
这两种机机载重量、飞行速度、滞空时间(效率)等参数对比,谢谢

网友:
认真观摩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解决,加个V尾混控器就行了,某宝10-20元一个。
希望这2种机机统统玩过的高手给一下
这两种机机载 ...

我没有用混控器,有的飞控上代V尾模式  有的遥控上带V尾模式  我有飞控  就设置飞控V尾混控模式 遥控器不设置···,不需要混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混控器,有的飞控上代V尾模式  有的遥控上带V尾模式  我有飞控  就设置飞控V尾混控模式 遥控器不 ...

网友H:
A控升级到最新版本,有混控模式 ,千万别遥控器设置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A控升级到最新版本,有混控模式 ,千万别遥控器设置混控

如果没有飞控就需要设置遥控混控  遥控器要是不代混控就需要买混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飞控就需要设置遥控混控  遥控器要是不代混控就需要买混控器···

据我所知 A控不适用市面上的所有混空器   A控自身的V尾混控很好用  进OSD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再请教一个问题,垂尾加平尾与V尾在操控上有什么不同呢?我还没有飞过V尾,控要设置混控吗?谢 ...

操控上没多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操控上没多大不同

我也没飞过V尾飞机,请问V尾飞机升降舵我知道,方向舵打舵是不是跟副翼是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没飞过V尾飞机,请问V尾飞机升降舵我知道,方向舵打舵是不是跟副翼是一样···

动作和副翼相反的,但原理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动作和副翼相反的,但原理一回事

相反???不是把???我打左舵,左尾翼翘起,右面尾翼向下,打右舵右边尾翼翘起,左面向下不对吗?????

网友:
哈哈哈  我上的灰胖子  不过哪个漆确实呕人   碰碰就掉了    真的不如白色的好看   我改了  前后起落架减震弹簧  整个机身升高了3公分  用13*4的浆木有压力  准备首飞了  APM还在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