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与接收机的通道问题

楼主(2014-07-23):
我用的8通接收机,为啥我接了V2后7通和8桶没有输出?!我用的是华科尔dveo8通道接收机

网友:
三胖也玩航模?

网友A:
naza貌似只用7个通道,多出一个通道可以控制云台,至于控的设置和调参建议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新手课堂,NAZA-V2飞控,华D10遥控器的使用方法,视频教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18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貌似只用7个通道,多出一个通道可以控制云台,至于控的设置和调参建议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新手课堂,N ...

新手课堂,NAZA-V2飞控,华D10遥控器的使用方法,视频教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053&extra=&page=1

网友:
NAZA只需6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