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没反应.自己瞎调.侧翻了

楼主(2014-07-23):
原来用XXD的电调用了一次自动调参炸鸡了 重新烧写了固件 然后换了蜘蛛的.. 设置好之后.打开自动调参没反应  然后就自己动手调 调着飞行反应很迅速  可能是调的太大了  俯仰和左右反应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左右反应很迅速 然后就反复左右摇摆飞 离地面50CM  然后5-6回合 就侧翻 扫浆了.买噶的...是不是参数调的不行...默认的飞也行 就是感觉 下降的时候 推油门 震荡很厉害(注意不是下降的时候.是指下降的时候退油门 飞机会停止下降.就是这个时候震荡.)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是不是摇摆幅度太大 电机转速范围大 某个共振点导致侧翻的 . 配置 APM2.5. V2216 1147 2200电池..轻木自制机架 蜘蛛30A(V2). 起飞全重950克..上图.. 还有那个锁定pitch和ROLL的值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锁定roll 和 pitch 就是让roll和pitch的PID保持一致
手动调参 最好用旋钮调   调roll 和 pitch 的P值  范围0.12---0.18 应该差不多了   不至于旋的过大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定roll 和 pitch 就是让roll和pitch的PID保持一致
手动调参 最好用旋钮调   调roll 和 pitch 的P值  范 ...

用旋钮调什么意思..点那个小箭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旋钮调什么意思..点那个小箭头吗?

如果遥控有旋钮的通道的话   APM可以设置通过旋钮的通道 映射调参   也就是可以 边飞边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定roll 和 pitch 就是让roll和pitch的PID保持一致
手动调参 最好用旋钮调   调roll 和 pitch 的P值  范 ...

敢问那个旋钮调参是怎么弄,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那个旋钮调参是怎么弄,有教程吗?

我记得以前论坛有帖子  关键词记不得了  搜不到

本来wiki上也有   现在墙的那么厉害   半天打不开

不难的   自己研究下  不会 再问我   我截几张图给你

网友C:
H机架自动调参我的也是失败未果!之前X机架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机架自动调参我的也是失败未果!之前X机架成功的!

原来还分H和X啊 我以为H和X 都是一样的 现在想想确实重心不同

网友:
机架不抗纽

网友:
学习泡泡老师的教程看看。。。。。。。。。。

网友D:
大锅,你调参离地50厘米的高度?飞的时候一掉高,能不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锅,你调参离地50厘米的高度?飞的时候一掉高,能不炸吗?

认真看帖哥们.我只是50CM高度测试 测试.就算掉高度 至于 180°翻转 扫浆么?

网友E:
自动参调 也得在稳定模式正常才能进行,不然一定炸机,50CM调参也太低了,3-5米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认真看帖哥们.我只是50CM高度测试 测试.就算掉高度 至于 180°翻转 扫浆么?

50厘米高度,随便掉点高度就触地了,一触地别说你翻180度,就是翻几个360度都是可能的,电机没停转就触地,肯定要扫桨。有什么好奇怪的?
听点劝吧,没坏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自动参调 也得在稳定模式正常才能进行,不然一定炸机,50CM调参也太低了,3-5米合适

以前自动调参是在定高模式啊,难道现在的自动调参变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自动调参是在定高模式啊,难道现在的自动调参变过了?

看来你理解能力非一般水平稳定模式不过关就别说定高自参调了,到官网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理解能力非一般水平稳定模式不过关就别说定高自参调了,到官网去吧

没仔细看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参调 也得在稳定模式正常才能进行,不然一定炸机,50CM调参也太低了,3-5米合适

自动调参离地大概15米左右  离地50CM只是手动调参后在测试 并不是在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厘米高度,随便掉点高度就触地了,一触地别说你翻180度,就是翻几个360度都是可能的,电机没停转就触地 ...

正常飞行50厘米就算触地..我也怎么想不出来为什么能 翻转180 或者你说的360.?触地了 还能翻转 还真没见过.另外我绝得你没看明白我说的
50厘米飞行一点高度都没掉.但是为什么侧翻触底扫浆了 ..我也不太清楚  唯一清楚的是.当时自稳功能应该正常修正 而却反方向修正.导致侧翻 侧翻了 就掉地上了.先侧翻 后掉的高度 这点是肯定的 .没明白为什么反方向修正 才发帖问的.可能我描述的不太清楚吧..
另外那个 PID  D可能太高了

网友:
我的机架和你的很像,你的多重,我的17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