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的前灯为什么是红色的?可以改其他的颜色吗?

楼主(2014-07-23):
精灵的前灯为什么要设计成红色的?可不可以改为绿色、蓝色或者别的颜色?因为看惯红色的汽车尾灯,经常会把精灵的机头误判为机尾,有几次险些炸机。以后的固件里能不能加入自定义前灯或者尾灯颜色的功能啊?

网友A:
自己把led灯(集成在电调上了)对调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把led灯(集成在电调上了)对调就是了。。

这样应该行不通吧?貌似4个电调的LED灯颜色排序都是一样的,对调了效果也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行不通吧?貌似4个电调的LED灯颜色排序都是一样的,对调了效果也还是一样的

网友B:
买个LED换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LED换了就是了。

电调的LED灯是可变换颜色的,换了纯色的灯就不方便根据灯的颜色判断故障和状态了

楼主:
正因为醒目才更应该把尾灯设置为红色才对啊,因为操作飞机的时候绝大多少时间都是面向机尾的,更容易观察到尾灯的情况

网友C:
电量不足时尾灯会变红,换了后如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量不足时尾灯会变红,换了后如何区别?

前灯设置为红色,电量不足尾灯也变红色,这时前后灯都是红色你如何区别首尾?所以前灯不宜设置为红色。

网友:
不用换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灯设置为红色,电量不足尾灯也变红色,这时前后灯都是红色你如何区别首尾?所以前灯不宜设 ...

估计是因为蓝色等颜色在阳光下不够明显的原因吧,我的汽车氙气灯加装蓝色天使眼灯圈,晚上效果很好,白天阳光下一点也看不到

网友:
这也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因为蓝色等颜色在阳光下不够明显的原因吧,我的汽车氙气灯加装蓝色天使眼灯圈,晚上效果很好,白天 ...

严重不喜欢改装氙气灯的,特别是还开着远光。那光晚上刺得人根本看不清东西,影响交通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重不喜欢改装氙气灯的,特别是还开着远光。那光晚上刺得人根本看不清东西,影响交通安全!

氙气灯是原厂的,只是加了蓝色天使眼光环

网友:
因为 尾灯 是给你看飞机状态的,大多数时间飞机都是屁股对着你,尾灯一直红的,飞机有问题你也发现不了

网友:
习惯了就好。

网友:
楼主参看一下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711
电调指示灯可能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重不喜欢改装氙气灯的,特别是还开着远光。那光晚上刺得人根本看不清东西,影响交通安全!

有些二货不管原装氙气灯还是改装氙气灯,从来都是远光不切近光,目的就是为了炫耀,却不知道把别人射得连路面都看不见,恰恰是增加了对方冲向自己的危险性,所以对付这类二货,开小车上路没办法,但我的前四后八总能逼停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