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调)

楼主(2014-07-23):
此电调配置 双天5050 535kv apc14*7  ;恒力5055 505kv  apc14*7;蝎子4020 540kv apc14*7
均有视频中现象,调整了进角 (自动  8 ~30度),调整了加速力度(10%~50%),问题依旧,后厂家也修改了程序,结果没有了上述情况,但是加油发现转速上去那叫一个慢,就是我推油门到头了,转速才开始转起来,调整了进角 (自动  8 ~30度),调整了加速力度(10%~50%),加速慢问题依旧。等了好几天了,也没个结果,现请论坛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
机机很漂亮,小心拉力过大连人带机把你拖走

网友A:
缓启动没取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没取消吗

缓启动关闭了。

网友:
这是电机缺相现象!三组香蕉头有一组接触不良,重新插紧一点!

楼主:
我三个电机都缺相吗 ?

楼主:
配好赢80a和ztw旧的航b85a都能飞,换上这个电调就是这个情况了。

网友:
不太懂,关注中

网友B:
如果是yge一系列的电调,关掉gov,就好了。。

网友:
换电调,机机什么配置,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yge一系列的电调,关掉gov,就好了。。

gov已经关掉

楼主:
电调是门高深的学科!

网友:
先打一下酱油,新手来学习!!!

网友C:
电调恢复下默认设置 在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恢复下默认设置 在重新设置!!

多谢帮助,这个也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