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的问题

楼主(2014-07-23):
开机有一个电机滴滴响,认为是电调的问题,拆了另一个电调接上开机还是滴滴响,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中心板坏了吗?
还有就是把gps连同精灵上盖拿起来距离下壳有10公分能搜8颗星,要是把盖盖上就只有4颗星了,这是不是有干扰了?怎么能屏蔽那些干扰?

网友:
V+这种机器根本不需要DIY…遇到这种问题肯定是有毛病了…返厂呗…

网友:
跟我一样手一遮星数就没了

网友A:
电调声肯定有问题,楼主试试连电脑升级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声肯定有问题,楼主试试连电脑升级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升级过了,而且我换过另一个电调上去还是滴滴响

网友:
楼主,请加我QQ2355613448,详细细节麻烦QQ上面告诉我。

网友:
唉。。。心酸吧。。看来楼主中奖了。。。

网友B:
电调是不会发声的,应该是电机没接收信号所发的共振。返厂吧

网友:
想自己修估计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不会发声的,应该是电机没接收信号所发的共振。返厂吧

是电机滴滴响啊   没说是电调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