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函道,风扇转起来轴心不在一个点上,移动平衡为主?

楼主(2014-07-23):
   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用呢,,就测试了一下, 是看这个还是依动平衡 为主??

网友A:
动平衡不对 有可能电机轴动平衡没做好 也有可能是桨叶的 建议做个动平衡 14叶桨叶还是必须做好动平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平衡不对 有可能电机轴动平衡没做好 也有可能是桨叶的 建议做个动平衡 14叶桨叶还是必须做好动平衡啊

卖家说出厂已经做好动平衡,,请勿拆卸函道

网友B:
只要有推力,声音好听就行啦。整流罩中心不对不要紧的,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推力,声音好听就行啦。整流罩中心不对不要紧的,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不怕大油门飞的时候  擦涵道壁或者 报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怕大油门飞的时候  擦涵道壁或者 报废吧

既然店主说做过动平衡那就不会,除非你用手捏住涵道测试。我看视频上转的挺好的,赶紧装机飞吧,别纠结这些设备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店主说做过动平衡那就不会,除非你用手捏住涵道测试。我看视频上转的挺好的,赶紧装机飞吧,别纠结这 ...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出厂已经做好动平衡,,请勿拆卸函道

忽悠你的 这哪里是动平衡啊 低速都抖动 高速更差了~

网友:
哪家买 的,多大的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