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三轴云台很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4-07-23):
三轴是哪三轴?x y z三个轴代表的分别是怎么转动的?

网友A:
相机俯仰是一轴,左右摇摆是一轴,旋转是一轴

网友:
看三轴云台图片上三个电机的位置。

网友B:
三轴就是俯仰、横滚、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轴就是俯仰、横滚、旋转

通俗一点啊,横滚意思就是相机左右方向转圈吧,府仰意思就是相机上下方向转圈,那旋转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俯仰是一轴,左右摇摆是一轴,旋转是一轴

府仰是相机上下转圈,横滚是左右转圈,那旋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府仰是相机上下转圈,横滚是左右转圈,那旋转呢?

就是旋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府仰是相机上下转圈,横滚是左右转圈,那旋转呢?

按楼上的建议你找个三轴云台的图片看看就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俗一点啊,横滚意思就是相机左右方向转圈吧,府仰意思就是相机上下方向转圈,那旋转是什么?

来自安 ...

红色上下的两个箭头就是俯仰
黑色左右两个箭头就是横滚
最上面的就是旋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上下的两个箭头就是俯仰
黑色左右两个箭头就是横滚
最上面的就是旋转了

这个是俯视图吧?

网友C:
横滚是左右倾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俯视图吧?

如果你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明白了,真心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滚是左右倾斜

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