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设定油门行程方法???

楼主(2014-07-23):
本人最近入手Devo 10,现想为飞机设定油门行程,先将油门推到最高再开控,但这样的话接收是无法和接收对频,过往本人是用天七,这就不是问题。请问老鸟如何可利用Devo 10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 谢!

网友A:
事先对好频,然后关控,接收机断电,再开控,油门最大,再接上接收机电。你这样试试吧,我以前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结果自己闷头搞了一个上午才搞定

网友B:
我知道你说的情况了,可以先对好频,再设固定ID来用就行了。

网友C:
2楼正解

楼主:
是否要用固定ID来将Tx及Rx连接,这样才可计定油门行程?

楼主:
本人今天有空将Rx设定为固定ID,然后
1) 开控 (若将油门设定最高,控会被锁上,不能对频。所以将油门设定最低)
2) 接上飞机的电源(接通Rx)
3) 立即将油门设定最高
4) 听到”B”一声
5) 立即将油门设定最低
6) 听到”BBB”声
好像不能设定油门,请各方老鸟提点错误的地方。

网友D:
先正常开控对上频,,然后不要关控,电调断电,遥控器油门打到最高, 接上电池, 顶到BB 声音油门拉至最低, OK

网友E:
接收机上电 , 控的油门为0 还有个 油门通道 要关闭,控在通电(动下油门,立刻恢复到0油门的位置) !听见3声短响!一声长响就可以了 !(这是3S的电池 ) 闲对频麻烦 就在对好频之后使用固定ID码!这样你任何情况下开关控 都可以跟接收机对上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