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 感度问题

楼主(2014-07-24):
我现在是S1000 A2 5D云台 全载重 感度是147     今天试飞 3级风吧  感觉有点晃   或者我往前飞  在停下来的时候也会晃  我飞精灵的时候就没这种情况  正常吗  有知道的能说下 到底调到多少比较合适  ???或者你们都调到多少的时候才飞的比较舒服!!有的请告诉一下下  谢谢啦

网友A:
你在有风的天气里调感度就好了,被风吹得晃,应该是感度低了。

网友:
感度问题!

网友:
是a2飞控吧,遥控器设置两个通道进行远程调参,随时飞随时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有风的天气里调感度就好了,被风吹得晃,应该是感度低了。

刚给技术打电话 他说我147高了 说让我调到130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给技术打电话 他说我147高了 说让我调到130试试………………

被吹得抖,是感度高了,晃,是感度低了,话说S1000用130的感度?这么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吹得抖,是感度高了,晃,是感度低了,话说S1000用130的感度?这么屌?!

那我应该用多少???

网友:
等老手解答,Mark 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用多少???

没用过S1000,只是感觉那么大轴距还那么低的感度有点………………你可以先按照客服说的试试看

网友B:
130都怕你控不住摔机,单位刚装了一台,有空看看,但是肯定在160-180,绝不低于150

网友:
  听俺两位朋友的比拼较劲:一位拥有S1000 一位拥有X8,结局是X8大胜   X8胜在速降和抗风性,具体技术指标不知   似说非说,如同没说 实在不知,不能瞎说。  俺尚在学徒期

网友C:
晃动速度快的话是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晃动速度快的话是感度高了

悬停不会晃  就是有风或者停住的时候会晃  感觉像是自己找姿态得那种晃  !而不是自激动的那种晃……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都怕你控不住摔机,单位刚装了一台,有空看看,但是肯定在160-180,绝不低于150

好的  我现在160 还没试  着几天下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悬停不会晃  就是有风或者停住的时候会晃  感觉像是自己找姿态得那种晃  !而不是自激动的那种晃……是怎 ...

这就灰常明显是感度调来不针对于运动中的的感度,如果飞机跑起来机架就会***抽动。就和有风吹也慌的结果一样,吧感度降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灰常明显是感度调来不针对于运动中的的感度,如果飞机跑起来机架就会***抽动。就和有风吹也慌的结果 ...

我调到160了

网友D:
调到160后好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到160后好点没

今天无锡风太大 还没敢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到160后好点没

嗯刚试飞完  我感觉160比147好多了!!抗风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