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真实的拉力测试器〓完美测试电机拉力

楼主(2014-07-24):
一直觉着反装桨推电子称测拉力不是十分准确  电机推和拉还是有点区别  之前就有做个装置的想法  一直没空
今晚抽了一晚上做了一个木架子 本来想做的精致点 刨子刨刨光 开个隼 上个漆啥的  在寝室地方太小  以后也是要扔 做了一半就随便做起来了
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拍砖啊
上图 凑合看
外观 有点简陋

把电机固定在碳管上

连接好 电调 电池 固定在架子上

测一下整个装置1.506KG

然后清零

测试电机是今天刚收的F4006 680KV
用的飞越1238碳纤桨 ACE 3S 5000mha

大概测了下
飞越1238碳纤桨 半油门226g 全油门738g

太晚了 先睡了  明天比较两种(推,拉)测拉力结果到底差多大

然后单独开贴把手头上有的电机测一遍 用数据说话

网友A:
何来高精度? 精度是什么?  这个木框框的气流影响计算了嘛?没计算的话,只能叫“大致”  不过鼓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来高精度? 精度是什么?  这个木框框的气流影响计算了嘛?没计算的话,只能叫“大致”  不过鼓励自己动手 ...

这个精度是相对反装桨推电机测出的结果 看个人理解了

网友B:
电机厂商的数据果然虚标严重,这个电机虽然应该用4S动力,可就算是用了4S,应该跟标称的也差了很多。楼主有空可以试试4S驱动1238桨,估计最大拉力也就1KG左右。

网友C:
木框框的风阻比较大了

网友:
这称精度也不行,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厂商的数据果然虚标严重,这个电机虽然应该用4S动力,可就算是用了4S,应该跟标称的也差了很多。楼主有 ...

是的 我4s都是xt60 单电条都是t查 昨天刚弄完 太乱了 没找到转接头 就先测了下3s的

网友:
顶一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框框的风阻比较大了

本来想用pvc水管做的 结果一想还要买 就先弄个木头的 看着简单 做可以一晚上……

网友D:
这木框就权当机架了呗,大致一测还是很有用的,感觉数据会比较实际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谈不上精度

网友:
拿分走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木框就权当机架了呗,大致一测还是很有用的,感觉数据会比较实际

是的 比机臂的风阻大  导致测出的结果略偏高

网友:
坐等测试结果

网友E:
不准。气流会对电子秤有压力的

网友(2020-06-09):
引用 网友E:
不准。气流会对电子秤有压力的

这种相对准一点

网友:
自己做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