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的2208的2600kv的电机貌似好厉害用过的说说。

楼主(2014-07-24):
飓风的2208  2600kv 电机

2600kv   3s电 飞 6030 的桨有795g的拉力怎么这么厉害。
那250的小机用这个电机飞好吗?会比较耗电,但是载重和力量可以提高很多哦。
用过的可以说下这电机的数据靠谱吗?

网友A:
26,5A电流还有那温度 LZ你还是别考虑了

网友:
最好有用户试用报告

网友B:
我的450四轴用飓风2208  KV1100的电机,10A电调,9045的彩色塑料硬桨(抗风)或者使用大疆圆孔的1038碳纤桨,电机非常好,振动小、发热小,拉力也可以。

网友:
别看了,这只是测试而已,让一个2208去扛接近30A的电流,简直就是瞎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四轴用飓风2208  KV1100的电机,10A电调,9045的彩色塑料硬桨(抗风)或者使用大疆圆孔的1038碳纤桨 ...

用多大的电池?续航多久?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多大的电池?续航多久?谢谢。

起飞重量765克,不带电池583克,自制全碳纤450机架,3S 2200mah电池, NAZA LITE飞控带GPS,用9045桨我一般控制在12分钟下来,续航多久没测试。有时硬挂狗三、鹰眼瞎拍。我的另一架450四轴, NAZA LITE飞控不带GPS,XXD2208  KV1100的电机,10A电调,9045彩色塑料硬桨,用狮子3S 5200mah新电池,悬停24分钟,用1038或者1047桨时间还会更长,但不抗风。

网友:
小机架不建议用2208 2600kv的电机,电流大,电调重量也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765克,不带电池583克,自制全碳纤450机架,3S 2200mah电池, NAZA LITE飞控带GPS,用9045桨我一 ...

请问抗风不抗风 跟桨的什么有关 尺寸?桨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抗风不抗风 跟桨的什么有关 尺寸?桨距?

我先后买过十几种不同的桨,有慢速桨、高速桨、尖头的、圆头的等以及不同桨距的桨进行测试,仿大疆精灵的桨我也用过。一般同一架四轴,用不同的桨,效果不同。大桨不如小桨抗风,大桨距不如小桨距抗风。有时几元钱的塑料桨平衡好了比碳纤桨还好用。如用9045的桨二三级风飞机轻微晃动(起飞重量800克以下),换上9047的桨晃动明显增大,再换上1038或者1047的桨晃动更大了。如果在没有风或者风很小的情况下,还是用大桨好,留空时间也长。

网友:
听君一席话省了不少钱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