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铣刀和刀杆好?

楼主(2014-07-24):
25LV吃了几个月灰了,必须把配套搞定,请问铣刀和刀杆哪家的好呢?貌似这个对精度影响挺大,我主要加工铜、铝的小件,最大外径小于100.

网友A:
合适就行,进口的好,但是价格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适就行,进口的好,但是价格惊人

关键是我现在不知道啥是合适,新手。

网友B:
夹头据说征宙的不错,不过我没用过。铣刀的话用合资的河治,相当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头据说征宙的不错,不过我没用过。铣刀的话用合资的河治,相当OK。

我的是华飞的25LV的铣床,貌似配套来的啥也没有,请问我到底要买哪些东西才能用起来?

看到征宇有1-7mm的高精度夹头貌似比较合我用,大的好像我用不上。

网友:
铣刀一般柄部最小会做成6mm的,也就是说哪怕是2mm铣刀,柄部也会有6mm粗。买一套铣夹头,平口钳和几把铣刀就能用了。铣槽的话用两刃的,铣台阶买四刃的。

网友B:
对了,平行垫铁肯定要用的,建议可以买一套。至于压板那些可以自己用键条做,很简单。

楼主:
谢谢!
考虑征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平行垫铁肯定要用的,建议可以买一套。至于压板那些可以自己用键条做,很简单。

谢谢!平行垫铁是啥?我只懂压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平行垫铁是啥?我只懂压板。

顾名思义,垫高工件的。

网友:
征宙的好,天猫有店。ER20的铣夹头80多一个,就是筒夹精度高的40一个,比较贵。

以前买过别家的ER16跳动达4丝,还是淘宝销量很大一家买的。

楼主:
买了征宙的套装,华飞卖的应该也是这个。

刀还没买,主要是没干活,不知道需要哪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