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806和sunrise的20A电调,最大油门5秒钟电机就冒烟了,是电调配置大了吧

楼主(2014-07-24):
银燕1806和sunrise的20A电调,最大油门5秒钟电机就冒烟了,是电调配置大了吧

配置电池 3s2200mah,

网友:
我银燕2216加铂金30a下来也烫手,貌似天热的原因吧。

网友:
空载还是上了桨?

网友:
楼主不会螺丝顶到线圈了吧,

网友:
白天温度很高,用最大油门很容易烧电机、电调,我早晨飞都不敢用最大油门。

网友:
用朗宇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的路过。

网友:
问问厂家看看,有什么说法?

网友:
固定电机的螺丝有碰到电机线吗

楼主:
没有碰到电机

网友:
看看电机固定螺丝有没有顶到线圈。

网友:
跟电调没关系,电机负载过大会烧,或者漆包线本身就短路了

网友:
绝对不会说出现因为电调过大而烧电机的情况,如果电机烧了电调没事肯定是电机问题

网友:
电机问题吧

网友:
和电调没关系!电调的电流是电机决定!20a是最大支持电流!你这电机冒烟有可能是桨大了!也有可能是电机里有线短路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一样用3S电池银燕1806电机打油门堵转发卡,用恒力2304也有这个问题只要全油(不上桨)就会发卡堵转时间一长就冒烟。

网友A:
你们难道不知道高KV电机 不上桨 全油门都会冒烟烧掉的么? 电机不能无负荷测试,非要测 请低于3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难道不知道高KV电机 不上桨 全油门都会冒烟烧掉的么? 电机不能无负荷测试,非要测 请低于3秒钟

對了 , 以前玩無刷遙控車 , 都是不能滿油離地空轉 , 否則馬達5秒就烧掉

网友:
前面有几个模友以经说出问题:电机无桨空转,会让电机高负荷转动,5秒钟烧电机够了。

网友:
补充一下,因为无桨空转烧电机的说法有很多,个人比较倾向于,无负载空转电流小,电机上无桨空气不流通,导倒电机过热而烧毁

网友B:
这个, 我试过 电源供电 ,不装浆  2216 朗宇的, 全油门空转,电流才 600MAH 。。。。。 这电流能烧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我试过 电源供电 ,不装浆  2216 朗宇的, 全油门空转,电流才 600MAH 。。。。。 这电流能烧电机??? ...

低KV不那么容易烧 高KV你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