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精灵2还是F550?

楼主(2014-07-24):
      已经有A2配大六轴,为了方便携带、作为补充设备,想在入一小型多轴,挂狗3,有时需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飞行。想在精灵2和F550中选一个,不知哪个续航能力好?适合高原飞行,请大家推荐!谢谢!

网友:
精灵v+吧~~,改装好的话可以飞很远的呢,建议加上高清图传货是配合地面站来飞行的呢

网友:
还是精灵2吧,飞了就知道了。。。F550现在很少人在用了。。

网友A:
有时需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飞行。想在精灵2和F550中选一个,不知哪个续航能力好?
中将白混了
550续航不能跟精灵2比的

网友:
已经有大六了,还是V2+合适,背包一背就走,大六也好、550也好都要开车才行吧

网友:
精灵是就电池有点那个

网友:
  是我的话我就要精灵2,呵呵

网友:
既然说到了便携性,那还是精灵吧!

网友B:
必须精灵。。。F550垃圾中的战斗机。。。我是深受其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精灵。。。F550垃圾中的战斗机。。。我是深受其害啊

不好意思,请问为什么说f550不如精灵呢?

网友:
同樣掛狗3來比較F550滯空時間比不如精灵啊...

网友:
550抗风性和操纵性优于精灵,550最好用4S5800或5000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请问为什么说f550不如精灵呢?

第一 F550的NAZA飞控不敢恭维,飞丢很正常,第二 F550的上天时间不敢恭维,你的家伙事都载全了 估计刚分清东南西北就要因为没电被迫下来了。再有就是便携性。和安全系数精灵自我感觉都优于F550。

网友:
550的动力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需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飞行。想在精灵2和F550中选一个,不知哪个续航能力好?
中将白混了
550 ...

哈哈!我一直是用固定翼高空航拍的,多轴用得很少!

网友:
我是 550  全套设备 狗3  3d  iOSd  3s电 5200  留空10分钟   我没精灵  但是 觉得比精灵抗风要强吧    但是  便携就没精灵好了估计! 精灵的电池 太tm 坑爹了

网友:
精灵2还可以吧,如果对携带有要求,建议还是精灵很方便的,一个箱包几乎全部装完

网友:
精灵2是必须的

网友:
550...入了精靈你就知道什麼叫做...做死,什麼都不能調改裝動力也沒辦法,飛控閹割過...電池TM的死貴,只能拉1350g只能拉狗的狗屎四軸

网友(2014-09-22):
引用 网友B:
第一 F550的NAZA飞控不敢恭维,飞丢很正常,第二 F550的上天时间不敢恭维,你的家伙事都载全了 估计刚分 ...

精灵便携性感觉很高,但是为啥看到有很多人用F450呢?觉得450也没有精灵便携吧? 初入论坛小白  装机犹豫中.... 唯一觉得F450的好处就是低配价格会便宜一些 精灵的价格对于普通贫民来说还是有些较高...精灵2图传+相机配置好了差不多都快过万了吧...

网友D:
精灵2确实方便.但挂狗3的话,在3000米以上的海拔,精灵,必须改动力,就算就9450桨也不一定就稳定. 现在有三叶折叠桨.可以当下小白鼠试验一下.  还有H4机架,4108电机 15寸桨. 这个相对来说比F550方便点,但最方便的是精灵2,折腾一下,我继续关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精灵2确实方便.但挂狗3的话,在3000米以上的海拔,精灵,必须改动力,就算就9450桨也不一定就稳定. 现在有三叶 ...

换电机换三叶折叠桨动力未必能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电机换三叶折叠桨动力未必能提升。

不换电机,只换 三叶折叠桨,动力有明力提升,但飞行时间短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