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想入手滑翔机,虽潜水己久,仍有几处弄不明白.

楼主(2014-07-24):
1.滑翔机的抗风性怎样?
  适宜在几级风里飞行?能抗几级风?

2.滑翔机电机kv值宜大些还是小些?推重比为多少适宜?
  1米至1.5米翼展电滑采用那些无刷电机较好?

3.什么叫蝴蝶刹车?它有何作用?

恳请各位大侠.高手赐教.

网友A:
能真正滑翔的都不怎么抗风,也就微风天气飞行,因为它速度慢翼载低。
1.5米飞机要想滑翔得好重量不能超过450克,电机电池都用小的好,2208,2212足够。
蝴蝶刹车是减速用的,其实更多的是用来再不加速的情况下降低高度。

不要搞太小的滑翔机,一般2m起比较好,滑翔机的规格跟特技机不同的。
推荐某宝搜索“时光鸟”套材。

网友B:
滑翔机都不抗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真正滑翔的都不怎么抗风,也就微风天气飞行,因为它速度慢翼载低。
1.5米飞机要想滑翔得好重量不能超过4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
你可以试试F3F科目。山坡滑翔。那个就是有风天飞的,只要你找到一个迎风面的山坡你就无法自拔了,什么电机什么KV值那些你都不用考虑。还简单。楼主你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F3F科目。山坡滑翔。那个就是有风天飞的,只要你找到一个迎风面的山坡你就无法自拔了,什么电机 ...

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翔机都不抗风的。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D:
滑翔机抗风性能还好吧,结实点的4、5级风没问题,最好是2-3级风。推重比0.6-1.5都行,如果不飞比赛就无所谓。1米的飞机就别考虑了,1.5米的用2212kv1000-1400或者2216都行。蝴蝶刹就是襟翼往下,副翼往上,减速用的,只有性能非常好的飞机才需要,或者场地很小的时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翔机抗风性能还好吧,结实点的4、5级风没问题,最好是2-3级风。推重比0.6-1.5都行,如果不飞比赛就无所谓 ...

谢谢您的指导!
你的几句话,胜读几年书.

网友C:
如果楼主真的  被滑翔机迷住了  建议楼主丛做滑翔机开始  左手滑翔机这个  项目  因为从中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单单一个用胶的控制   就够学挺长时间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真的  被滑翔机迷住了  建议楼主丛做滑翔机开始  左手滑翔机这个  项目  因为从中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

已开始制作一架了.

网友E:
不要听他瞎说,真正的滑翔机有高升祖比和高穿透性在6,7级的大风中仍旧可以笔直向外穿出去,2.5米的滑翔机的机翼可能只有7mm厚,非普通泡沫机可比,要想感受滑翔的真谛应该玩无动力,学习盘气流的技术,购买复合材料飞机感受滑翔的魅力,滑翔的魅力不是动力机那种天空过客所能感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听他瞎说,真正的滑翔机有高升祖比和高穿透性在6,7级的大风中仍旧可以笔直向外穿出去,2.5米的滑翔机 ...

学习了!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
滑翔机就是用来玩风的

网友A:
滑翔很多时候是追求最小下沉率,获得最大留空时间,一般是热气流型的。这种飞机高升阻比翼型,即使“穿透”力好的比如现在的DLG,速度也不是特别快,要想飞的爽风就是不能大。

高大上的多科目比赛飞机F5B这种级别的搞起来太累,想有穿透能力得靠压载。

山坡滑翔机是唯一玩风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翔很多时候是追求最小下沉率,获得最大留空时间,一般是热气流型的。这种飞机高升阻比翼型,即使“穿透”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F:
1,滑翔机是相当的抗风的(1.6米翼展以上的大滑翔机),越重的越抗风。特别山坡滑翔机就是在大风天山坡上飞的。
2,电机KV值是根据不同的机型和桨的搭配来选择的,你先选好机型再去选择电机。KV高的用小桨,竞速。KV低的用大桨,效率高。用大桨,低KV可以提高飞行时间,但是桨越大,反扭力越大,所以,这是个平衡值,要根据机型来选。
3,蝴蝶刹,是襟翼和副翼同时作用形成空气刹车,看上起像蝴蝶翅膀,这么来的。一般是,打开空气刹车开关后,襟翼向下,副翼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滑翔机是相当的抗风的(1.6米翼展以上的大滑翔机),越重的越抗风。特别山坡滑翔机就是在大风天山坡上飞 ...

谢谢您的指导和支持!

网友(2014-08-28):
滑翔机大体可分成两大类:山坡滑翔机和热气流滑翔机。
山坡机的抗风性很强,翼载荷较大,飞行速度较高;热气流滑翔机追求低下沉率和静气流中较长的留空时间,一般设计成翼载荷尽量的小,所以抗风性较差。
山坡机适合在迎风的山坡高速飞行,体验机翼高速掠过空气发出啸叫那种震撼感觉;
热气流滑翔机适合在微风天气在空中慢慢飞行,体验在盘旋中寻找到上升热气流后飞机越盘越高的快乐。
两种飞机飞行状况不同,设计也就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