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方向、副翼混控的?

楼主(2014-07-24):
有谁用过方向、副翼混控的?

模拟器飞下单翼时,如果只操作方向,飞机同样会向转弯方向侧倾。我尝试用天7的可编程混控功能在打方向时用副翼做30%的反向补偿,可以实现打方向时飞机保持水平。

由于没敢拿真机试,想请各位有经验的模友谈谈你们的想法。

网友:
人脑混控靠谱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为毛要这样??

网友:
转弯倾侧是正常而且必须的

网友:
有些特技机为了飞行的精准可以设置楼主说的方向、副翼混控。
一般飞机没这个必要,就当侧倾是打方向舵的正常反应就好了

网友:
你看电影里面,真机机翼一歪就开始俯冲了

网友:
我做过一个小双翼机,为了节约舵机,就是机械方向副翼混控的,一个舵机带动副翼和方向舵。飞行还凑合,而且加了增稳,并没有什么异常。人家真飞机都有混控的,航模为什么不行,这架飞机为了不用踏板,就是机械混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