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550sx试机时突然倾倒???

楼主(2014-07-24):
新装的logo550,倾斜盘修正,尾浆修正正常,油门推到50%,还没离地,直升机突然向左倾倒,都来不来反应。求问大师,这是何原因

网友:
如果陀螺仪自检成功的话那绝对就是拉杆出问题了!

网友:
查找原因应该不难的吧。

网友:
不知道更多细节,无法判断啊。

网友:
跟我刚装好机,试机时出现的情况一样,向左倾秒炸。我的原因找到,是斜盘修正设置反了。

网友:
修正错误,或震动导致~

网友:
90%是陀螺仪修正错识。正确的是这样的:以机尾对着自己。1.假如直机向右斜。左舵机是向下拉,右舵机向上抬。2.直机向左斜,左舵机向上抬,右舵机向下拉。3.直机向前斜,左右舵机同时向上抬,后面舵机向下拉。这样才是正确的修正。遥控器控制和修正是了刚好反过来的。

网友:
土豪机居然测试炸了

网友:
我的x3测试时也直接自己前翻了.

网友:
用VBAR 或者MB的话,绝对不是被震翻得。 八成是你的修正反了!

网友:
先静态调正确再上电。

网友:
修正反了,认真检查一下吧

我装机也发生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新机别着急试。检查清楚

网友:
要么舵机修正方向错了,要不是就是高频震动导致侧翻....

楼主:
重新设置一遍,居然发现倾斜盘修正是反的,VBAR安装方向是标签朝上,线朝后,接线没有问题,设置数次,依旧是修正错误,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设置一遍,居然发现倾斜盘修正是反的,VBAR安装方向是标签朝上,线朝后,接线没有问题,设置数次,依旧 ...

   那就在VBAR设置里把陀螺的安装方向再反向设置  不论安装方向如何 以实际修正方向为准  我的两个KBAR都是需要设置反向了 才会在实际当中修正正确的 祝楼主下次爽飞

网友:
左右修正反了 你看是不是RXC 和RCB 的线接反了,把线对换一下然后再在舵机界面去调正反舵机

楼主:
是舵机修正方向错误了,遥控器的两个通道没设置反向实属低级错误

网友A(2015-06-24):
修正反了

网友B:
我第一次飞的时候修正反了,前翻秒炸

网友C:
6楼说的可能性很大。我第一次装450也是,地面推都正常,一拉起来就侧翻。后来发现是舵机修正反了。

网友D:
修正反了,这本应出现在450身上的,你拿来测试550sx

网友E:
550测试,,,,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