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设置进角,BLHELI 的到底应该怎么设? 那个参数是进角?

楼主(2014-07-24):
都说设置进角,BLHELI 的到底应该怎么设? 那个参数是进角?

我就知道  BEEP 的音量 是上电时候的声音,我开大了。    BEACON 的  是 信标, 就是飞机停着 3分钟不操作  会发出音乐 声。让你寻找。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MOTOR TIming 应该就是进角

刷了bl固件后就再也没进过这界面。。。。。

网友:
同问~~~~大神来解答一下啊~~~~昨天晚上刚刷了BL固件·~~~

网友A:
以前读过V10手册, 理解的不是很懂, 进角在大旋翼低速时有意义. 手上30A铂金都刷中高一直很顺飞. 20A以下电调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读过V10手册, 理解的不是很懂, 进角在大旋翼低速时有意义. 手上30A铂金都刷中高一直很顺飞. 20A以下电 ...

请问 兄台, 如果上 大浆 比如 15 的浆 是不是 应该设置 最低的进角?  不然  就有可能堵转?  而 小的浆 12寸以下 则 设置中 或者高?

我朋友的  恒力4822  + 铂金30 刷BL   默认参数,  1238 飞了 10多次 没问题, 上 14寸 APC MR 浆, 飞一次 掉一次啊。。。。(最后一次掉在河里。。。。。)

网友:
我设的0度进角,开转后,声音都要比之前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兄台, 如果上 大浆 比如 15 的浆 是不是 应该设置 最低的进角?  不然  就有可能堵转?  而 小的浆 ...

motor timing 是调整进角, 论坛指导进角稍高点对大奖低速比较有利.

楼主:
谢谢 抽空把  进角 搞成 HIGH 去。

网友:
学习了,我也想问哈,就是5寸桨抖动的话调哪个参数可以减少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