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设置十字盘感度无效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估计是基于express版本而非pro版破解导致的问题。
目前发现黑胶版、黄金版、机器鸟G31有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使用蓝牙连接,然后在十字盘高级选项里面修改。
或者在电脑版里调整8度循环螺距也可以变相解决,但是这个方法会影响到摇杆行程控制量改变,需要相应修改遥控器行程。
深圳双灯版,G8,银战士三轴单独旗舰版没有这个问题。

以上测试数据主要由“像真机张sir”提供,特此感谢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无效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正用着黄金版呢,求解

网友:
早早就有这个问题的存在了

网友:
我也再用黄金版,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无效是什么情况。。。。。

就是主界面设置十字盘感度(界面上叫陀螺增益),设最大最小没有区别,内部定死了

网友B:
是吗,这么说我的银战士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078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黑胶指的是集成电路被涂上黑色保密胶吗,
如果是的话,那我的银战士应该就是黑胶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这么说我的银战士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 ...

飞机不错,也可能我这个银战士和你不是一家出的

网友B:
我这个银战士是在达文西那里买的,拆开看过有保密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银战士是在达文西那里买的,拆开看过有保密胶的

那比较像黑胶版,换了灰壳子而已

网友:
如果蓝牙+手机  能够设置有效。那么说明数据不是写死了的。

网友:
我也赶紧看看我的是不是

网友C:
三个两批一家店,不是楼上说的店家,没有丝毫楼主反映出的现象!这么便宜的东西了,难道还有山寨中的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两批一家店,不是楼上说的店家,没有丝毫楼主反映出的现象!这么便宜的东西了,难道还有山寨中的山寨? ...

可以说就是山寨中的山寨,不然好多家做干嘛都叫K8

网友D:
如何知道这个是不是无效的呢  我的黄金K8调了干度后 重写启动 干度值就是调整后的值

网友:
回楼上的兄弟,数值当然会变,但是不管你调的是多少,
主旋翼的感度没有真正变,这个通过飞行可以感觉到的,
当然有经验的人,不用飞拿在手里摇一摇也可以判断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知道这个是不是无效的呢  我的黄金K8调了干度后 重写启动 干度值就是调整后的值

设定值是保存了没错,但是实际没有效果
可以把感度值设最小和最大,然后把飞机拿在手里摆动一下,看看同样的摆动力度和幅度,十字盘的修正幅度有没有大的变化
如果有效果的话,最小感度时十字盘应该几乎不动,最大感度时手稍微晃动舵机都会有很大幅度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主界面设置十字盘感度(界面上叫陀螺增益),设最大最小没有区别,内部定死了

就是,我也才发现!今天还炸鸡了!打算换正宗的V8算了!算下来,少炸鸡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知道这个是不是无效的呢  我的黄金K8调了干度后 重写启动 干度值就是调整后的值

电脑上面显示是变了,但是飞机飞起来就知道了!完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定值是保存了没错,但是实际没有效果
可以把感度值设最小和最大,然后把飞机拿在手里摆动一下,看看 ...

用手机试了下,改了 摇飞机还是没什么变化

个人觉得蓝牙也是转换成usb口来进行通讯的 ,所以手机和电脑修改参数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