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朗宇4108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用手左右掰,有轻微的松动,咋办?谢谢了

网友A:
您好
这种情况很正常
电机时间久了都这样
说明轴承松了
你换个轴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这种情况很正常
电机时间久了都这样

没多久,就上次小炸了一下,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轴承磨损,有的是垫片磨损,垫片磨损换个垫片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B:
自己保养小修一下,问题不是太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保养小修一下,问题不是太严重.

请问朗宇X4108S马达,底盖如何与线圈分离,线断了,想自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