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NAZA M LITE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刚入魔不就,准备搞个四轴玩玩,用的NAZA M LITE的飞控,配的是天地飞7通的遥控器,一切设置妥当,磁罗盘校准正常,准备起飞了,地面LED闪灯正常,准备起飞的时候就开始红灯快闪,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正常,但起飞的时候电机转速就不一样,就大神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池的原因,动力不足会这样的吧~~~

网友B:
电池没电的现象,换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池的原因,动力不足会这样的吧~~~

用的是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的现象,换电池试试

用的就是充满电的电池

网友A:
新电池也可能有问题,当然,我分析的也不一定对,看看其他老手帮忙分析可能性都是什么,我这就算帮顶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充满电的电池

看一下飞控里电池设置那块,电池电压设置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池也可能有问题,当然,我分析的也不一定对,看看其他老手帮忙分析可能性都是什么,我这就算帮顶了!哈 ...

谢谢,萌萌哒。。。

网友C:
校准失败、低压、系统其它错误。http://wiki.dji.com/cn/index.php ... 7%E7%A4%BA%E7%81%AF如果你去大疆的官网溜达下,你就知道了。
大疆的东西挺贵,但是技术支持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失败、低压、系统其它错误。http://wiki.dji.com/cn/index.php/Naza-M_LED%E6%8C%87%E7%A4%BA%E7%81%AF ...

这个说明书里都有的,就不知道系统其它错误是什么?

网友:
油门校准要一个一个的来,就是,一个电调,校准一个电机,假设你是4轴,就是校准4次。校准步骤,电调说明书有,不懂再问。如果是转速不已,你进入设计界面,里面有个选项,是可以调整启动时候的转速的,你看看大疆软件的说明。

网友:
新 人 赚 分 到底要多少才能发啊

网友:
红灯块闪,是不,电压设置错了

网友:
新人各种飘啊,哈哈哈

网友(2014-08-24):
检查电调油门行程。检查电调焊接点还有电机的焊接点。

网友(2015-03-17):
学无止境啊

网友(2015-06-05):
电调和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D(2016-06-12):
校准油门和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