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由飞用的材料

楼主(2014-07-24):
我看了很多帖子自由飞用的那种泡沫材质的材料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多少厚!
主要是给小学生的!

网友:
普通包装箱里用泡沫的好像叫EPS。有薄有厚!需要自己切割。

网友A:
要看强度够不够,一般3mm厚,最好的材料是D板。用D板的话,2mm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强度够不够,一般3mm厚,最好的材料是D板。用D板的话,2mm厚就可以了。

是不是机翼和机身不一样的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机翼和机身不一样的材料!

那倒不一定吧,还是考虑强度和重量,还有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倒不一定吧,还是考虑强度和重量,还有成本。

你说的D板好贵呢,有没有其他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D板好贵呢,有没有其他便宜的!

便宜的就是吹塑纸,kt板,总之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就是吹塑纸,kt板,总之一分钱一分货。

小学生玩玩的,吹塑纸要多少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学生玩玩的,吹塑纸要多少厚的,

只有两种规格可选——1mm和2mm(很少有了),现只能是1mm,翼展小于50cm的飞机也够用了,轻小的用单层直接折出翼型,比较大比较重的可以通过加横梁弯成平凸翼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两种规格可选——1mm和2mm(很少有了),现只能是1mm,翼展小于50cm的飞机也够用了,轻小的用单层直 ...

你好,我现在对这个一点都不懂,我试过用KT版做过但是不好用!太重了,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你QQ多少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