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7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4-07-24):
充电器电池如图,求大神指导如何充电!

网友A:
有转接头

网友:
转T差 或者JST

网友:
感觉这个电池还不如4个5号电池耐用。没多久就报警了

网友:
加我QQ2363222015  我发个视频给你看

网友B:
用在哪里的锂电?

网友C:
用手机万能充很省事。

网友D:
B6本身就带一套T插转JST插接头,直接插上,B6选3.7V4A电流足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转接头

什么样的转接接头?有图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本身就带一套T插转JST插接头,直接插上,B6选3.7V4A电流足电就行了。

这样可以么?不用在旁边插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万能充很省事。

试过,一开始可以,一会等就不闪了,容易错位!感觉电是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哪里的锂电?

天地飞7的遥控器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么?不用在旁边插了吗?

单节电池充电不需要平衡。

网友:
好吧,如果是a6就省事多了,

网友E:
你要是没有转接头,你直接用一个舵机延长线做一个,不过要主要正负极,不然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没有转接头,你直接用一个舵机延长线做一个,不过要主要正负极,不然很危险的

试试。3Q了!!! 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