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造船的事

楼主(2014-07-24):
我先在正在改装一艘1:200的淮北号,然后我现在有2个180的电机,想要买有刷电调,两个180电机接一个电调能不能行?行的话要怎么接,还有,电调要买多少安的。我是个学生党,对于电调的要求就是安数尽量小一点,以刚好达到安数为准,望大婶们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2a

什么意思

网友B:
两个180电机接一个电调能不能行?
——首先你确定你的180电机不是用在飞机动力上或小赛车上那种高速电机一般没问题,高速电机电压五六伏以上的话转速太快,而且电流也会大,单电机会有四五安电流。

行的话要怎么接?
——电调输出端同时接两电机就是,转向如果不合适互换电机正负极即可。

电调要买多少安的?
——10、20、30安均可,要有口碑的产品。

我是个学生党,对于电调的要求就是安数尽量小一点,以刚好达到安数为准。
——稍大一些安全,或许可以减少将来的重复投资。

提醒一下,新手得注意做好电子设备的防水、船体防漏防沉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180电机接一个电调能不能行?
——首先你确定你的180电机不是用在飞机动力上或小赛车上那种高速电机一 ...

我的两个180的电机,是我爸的刮胡刀坏了,被我拆了,然后我想这是买一块2S的电池,400amh左右,别太大了,太大了的话电调受不了。还有,你说的两个电机接一个电调,是不是就是让两个电机串联,然后同时用另外两根线接到电调上面?对于船体防水的问题,我的想法是用热熔胶,把那些容易漏水的地方都弄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

多少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两个180的电机,是我爸的刮胡刀坏了,被我拆了,然后我想这是买一块2S的电池,400amh左右,别太大 ...

电机通常是并联,串联要考虑分压问题(不建议你这样做)。刮胡刀电机大多是使用一两节1.5v电池的,而电调至少需要六伏电压。如电机承受不了如此高电压,可将两电机并联后再串联一大功率水泥或陶瓷电阻。

网友C:
直接上个320a便宜省事不怕烧坏,船用180电机限压6V左右,我个人理解如果上锂电2S一般7.4V左右并联有点超标,串联在一个电调上电压又低动力不足。所以即我觉得上3S的11。1V两电机串联在电调上,这样动力足够又不会烧电机。防水用硅胶沿缝隙上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个320a便宜省事不怕烧坏,船用180电机限压6V左右,我个人理解如果上锂电2S一般7.4V左右并联有点超标 ...

我现在想想,还是买那种一拖二的电调吧,这样省的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通常是并联,串联要考虑分压问题(不建议你这样做)。刮胡刀电机大多是使用一两节1.5v电池的,而电调 ...

为了省事,我决定买一拖二的电调。还有,电机并联的话要怎么并,我现在只想到的是串联,并联的还不太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省事,我决定买一拖二的电调。还有,电机并联的话要怎么并,我现在只想到的是串联,并联的还不太会
...

A电机其中一端与乙电机一端相联,再同时与电调两输出之一相联;
电机剩余一端同时与电调另一端相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电机其中一端与乙电机一端相联,再同时与电调两输出之一相联;
电机剩余一端同时与电调另一端相联。

额,说实话,只有文字的话不太好理解,能否来张图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说实话,只有文字的话不太好理解,能否来张图片啊?

我手机上网画不了图,
这样说吧:你将电调看作电源,电流先后通过两电机叫串联,电流同时供应两电机叫并联。
你可能将电调接电机整一个回路看作串联了,这没错,但我说的串联并联仅指两电机之间关系。
如不明白周一俺给你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机上网画不了图,
这样说吧:你将电调看作电源,电流先后通过两电机叫串联,电流同时供应两电机叫并 ...

貌似明白了,这种连接方式初中的时候好像弄过,只是当时以为的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