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phantom 2 vision+ 的魔友发表意见

楼主(2014-07-24):
各位魔友大家好

新人想买phantom 2 vision+ 试一试航拍(之前玩了一年直机),但是对这款的性能不很了解。

我在论坛上搜索“精灵 炸机”时发现大多数报告炸机的帖子都是phantom2的机型,当然不排除购买phantom2的魔友远大于购买phantom1的魔友的情况。

在此想问问各位购买了vision+ 版本的魔友们,对该机型的评价如何。

大家畅所欲言,尽量说缺点(优点和先进性我们大家都懂的)和问题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操作上的失误炸机固然不应该,但一歀成熟的产品度高的商品应该要考虑到参差不齐的用户水平,尽量做到简单易用还可靠。

谢谢。

最后愿dji的工作人员见到该帖心平气和,客观对待。反应问题对魔友也好对厂商也好,都是一种帮助。

网友:
建议精灵2+h3-3d

网友A:
没什么好说的DJI的GPS本来就是个鸡肋,在精灵身上也是,大部分都是GPS炸鸡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637可以看看这个
精灵二的智能电池也经常出问题,飞机就像人一样,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楼主想入精灵二的话,,先准备好几箱子银子吧,只能帮楼主到这了

网友B:
个人意见,炸鸡的,总有意愿上来抱怨两句,飞的开心的,不见得有空来发帖。
入手飞行器,学费总是避免不了的,大部分新手炸鸡还没到需要gps干扰的程度,大多是操控问题。
有炸鸡预期,严谨按说明书操作,多看炸鸡经验分析,是有可能避免炸鸡的。

楼主:
vision+那个摄像头的缺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说的DJI的GPS本来就是个鸡肋,在精灵身上也是,大部分都是GPS炸鸡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 ...

结论就是1 GPS慎用
2 注意电池的触点维护

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vision+那个摄像头的缺点是什么?

没有声音。丢帧。但是照片拍出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炸鸡的,总有意愿上来抱怨两句,飞的开心的,不见得有空来发帖。
入手飞行器,学费总是避免不了 ...

请问GPS真的如楼上所说鸡肋吗?

我可以理解技术不好炸机,还请指教关于GPS的问题。

网友D:
如果只是一般的拍摄,建议买V+.拍出来效果不错,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声音。丢帧。但是照片拍出来还是不错的

请问丢帧是指录制时还是fpv时?
如果是fpv丢帧,那使用ios设备会不会好一点?(查阅以前帖子时发现ios设备在fpv时效果优于android设备)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一般的拍摄,建议买V+.拍出来效果不错,很方便

谢谢指点。

请问航行时有没有其他问题,例如GPS模式失控等。

另外,一般而言,手动航拍(或借助姿态模式)会有失控等故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GPS真的如楼上所说鸡肋吗?

我可以理解技术不好炸机,还请指教关于GPS的问题。

我交过一次学费,因为天气不好,gps卫星一直不足,等了20分钟还没等到绿灯连闪,就直接起飞了。
超了视距,超遥控距离,失控保护激活,起飞点记录错误,提控回家。

有些情况,比如有大风、楼群、电线、遮挡物的情况下,不飞,大多数事故都可以避免。

楼主飞直机的,器械部分就不多说了,细致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交过一次学费,因为天气不好,gps卫星一直不足,等了20分钟还没等到绿灯连闪,就直接起飞了。
超了视 ...

谢谢指点!

结论是要正确操纵,不可控的情况不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vision+那个摄像头的缺点是什么?

缺点很多,回传最高分辨率也很低,用5s辨识很困难,此点致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缺点很多,回传最高分辨率也很低,用5s辨识很困难,此点致命。。。

谢谢大神回答!

可以具体说说有哪些缺点吗?
比如:延迟、分辨率、夜间感光度等等。

对于辨识困难的那一点不知道用ipad作显示会不会好一点。不知是否达到了vga的水平呢?

网友:
个人觉得V+还是很好的,用着很方便,买了两三个月了,没出现过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丢帧是指录制时还是fpv时?
如果是fpv丢帧,那使用ios设备会不会好一点?(查阅以前帖子时发现ios设 ...

录制丢帧,FPV看不出来的

网友:
直升机和四轴还是有差别的把~ V+好处很多适宜新手玩,但是也有坏处,就是摄像头是在太差~ 晚上的时候糟点很多,白天的时候,当摄像头面向阳光方向图像容易发生明暗闪烁,我有一个到马尔代夫的视频,在论坛里面,后面部分,水上屋的部分,可以看到当镜头面向太阳方向(并非直接冲太阳),图像会发生明暗抖动,其他时间没问题,

有点很多哈~~ 非常稳定。

网友F:
V+如果用来pfv还是算了吧,那个延迟会让有摔机的冲动,在640*480 30fps的回传分辨率下,延迟接近2秒,自稳模式下低空定高不太理想,摄像头摄像拍照边缘畸形严重,前航灯设计成红色常常会让人把机头误判为机尾。。。。。。

楼主:
引用 网友F:
V+如果用来pfv还是算了吧,那个延迟会让有摔机的冲动,在640*480 30fps的回传分辨率下,延迟接近2秒,自稳 ...

帧数降低一点会不会降低延迟?(我觉得200ms以内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