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911-2烧了2个6脚MOS管

楼主(2014-07-24):
昨晚改装自己的911头罩,拆焊电源线不小心焊反了正负极,当时小冒了一股青烟。
改好后,又能飞了,窃喜中,没想到刚起飞没几秒,就又冒烟了,赶紧拆开,发现接收板中间的2个6脚MOS管烧糊了。

现在不知道这2个6脚MOS管是什么参数的,哪位曾经换过?
一般6脚复合MOS管是N+N 或者N+P的。不敢随便乱试,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上个图啊

楼主:
机机在家,晚上才能拍照上图

网友:
芯片上有.22的标记,这应该是代号而不是型号。查不到型号有点麻烦。这个芯片貌似舵机电机的驱动。不过即使找到替换芯片没有一定的焊接功底恐怕也够呛。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t=%BE%C5%D3%A5260A。911和九鹰很多配件都是通用的。

楼主:
焊工毫不担心,有着10年的焊接经验。

谢谢楼上的帮助,等焊好后再反馈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