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vo7e的问题 版主勿删

楼主(2014-07-24):
我知道发错版块了,但是遥控器版块人太少了。  我的devo 7e 刷了给你固件后想刷回原厂固件,但是从官方上下好之后刷上去,打开遥控器显示乱码  看帖子说时没有官方字库。 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与电脑连接后先要把给力创建的U盘格式化,然后再刷原厂的两个文件。

网友B:
拆开把排线插紧

网友C:
原厂固件需要刷两个文件,一个fw,一个lib。如果没记错lib在第三页刷,fw是软件打开后的那页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电脑连接后先要把给力创建的U盘格式化,然后再刷原厂的两个文件。

官方下的文件是两个 .DFU文件  一个新一个旧 不管刷那个都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把排线插紧

没那么简单吧。好吧,你是来混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固件需要刷两个文件,一个fw,一个lib。如果没记错lib在第三页刷,fw是软件打开后的那页刷。

请问哪里下啊?我从官方只下到了 两个.DFU文件

网友:
实在不行接着用deviation呗,不比原厂强呐。

网友A:
刷G固件时会有一个2M的U盘提示你要格式化,之后要求你把图标、模型的bin文件都拷贝到这个U盘里。现在你要刷回原厂固件,在刷之前必须要把这个U盘格式化,否则就一定会出现乱码。因为原厂的两个文件中的DEVO-7E Lib V0.1.dfu会和原G固件中的内容发生冲突而产生乱码。注意这是关键!格式化之后再把原厂的两个文件都刷进去。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刷回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下啊?我从官方只下到了 两个.DFU文件

.dfu是后缀,文件名一个是***fw***.dfu,一个是***lib***.df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G固件时会有一个2M的U盘提示你要格式化,之后要求你把图标、模型的bin文件都拷贝到这个U盘里。现在你要刷 ...

大神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u是后缀,文件名一个是***fw***.dfu,一个是***lib***.dfu。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