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们!富斯9通一般用3s锂电还是AA电池供电?

楼主(2014-07-24):
控8节AA电池才9.6V啊!3S的锂电池接上去会烧控吗?

网友A:
我想问下,8节电池怎么就9.6v呢,难道遥的设计只是设计给镍氢电池用吗?就算是镍氢电池也1.4v*8就11.2v.普通的碱性电芯是1.5v的8个就12v了。锂电池就12.6v差不了多少,一些性能好的电池更是1.6v.锂电池加降压是因为遥控器的低电压报警是对镍氢电池而言的就是7.9V左右,如果是锂电池就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8节电池怎么就9.6v呢,难道遥的设计只是设计给镍氢电池用吗?就算是镍氢电池也1.4v*8就11.2v.普 ...

现在市面上的5号电池以前是标1.5v现在不都是标1.2v了吗? 那大神的意思就是可以上锂电池没问题的是吧!

网友B:
你是用的AA1.2V充电电池8节当然是9.6V,但电量消耗快,使用量大的话很快就没有电了.电池充电还有记忆效应。最好用3S锂电池供电。不相信的话,你用了就知道。

网友:
aa电池充电的那种是1.2v的普通的就是1.5v的,没问题的,你的控应该带个电池盒的。我的天地飞9的控带电池盒还有根将压线的,一般那根降压线可用可不用的

网友:
可以用磷酸铁锂电池3.2*3=9.6伏,刚好。而且磷酸铁锂电池没有锂离子,聚合锂电池那么娇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AA1.2V充电电池8节当然是9.6V,但电量消耗快,使用量大的话很快就没有电了.电池充电还有记忆效应。 ...

错了,8个AA充电电池很耐用的,充一次电一般能飞80个起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市面上的5号电池以前是标1.5v现在不都是标1.2v了吗? 那大神的意思就是可以上锂电池没问题的是吧!
...

你有没测过,电池充好后是1.4V的,大哥,8个就是11.2V.你算算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AA1.2V充电电池8节当然是9.6V,但电量消耗快,使用量大的话很快就没有电了.电池充电还有记忆效应。 ...

记忆那种是镍隔电池,我说的是镍氢电池,现在都用镍氢电池,还低自放的,一个才6元.充好后飞100个起落不成问题.

网友:
3S锂电一直在用,控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5-02-17):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8节电池怎么就9.6v呢,难道遥的设计只是设计给镍氢电池用吗?就算是镍氢电池也1.4v*8就11.2v.普 ...

3S的锂电池,在富斯9上显示电压偏低,是因为降压的关系?

网友:
有串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