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删除,剪辑后重新出大片

楼主(2014-07-24):
请版主删除,重新认真剪辑后出大片

网友:
Lightbridge一直犹豫没有入手,看看视频去。。。

楼主:
补充一下,屏幕使用sony XL39H 手机充当

网友:
lightbridge觉得没必要,等过半年再考虑入这玩意儿,现在太JB贵了,还是去熊二航拍那里买个高配的精灵得了

楼主:
lightbridge是有点贵,也不轻便。其实从方便程度上来讲,Vision+是个旅行的好选择

网友:
度假绝佳圣地

楼主:
Huvafen Fushi 真心私密。岛非常小,用谷歌地图量了一下,小岛长约600米,宽约280米。喜欢玩多轴的还是跟我一样住沙屋比较好,有比较大的起降空间,水屋只能手接起降了,因为泳池占据了大部分可起降空间

网友:
剪辑的真好

网友:
这地方,真的很漂亮,有生之年去一次

网友A:
我的东东和楼主一字不差,就是Lightbridge没有用过,请问你用教练线没有?使用怎么样啊,我就觉得麻烦。

网友:
真是好地方啊 怎么拍都没的跟画似的

网友B:
youku压缩很厉害,大家先凑合一下吧。
----------------------------------------------

youku就是这样。果断换为土豆网发视频。

视频拍的不错。羡慕欣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东东和楼主一字不差,就是Lightbridge没有用过,请问你用教练线没有?使用怎么样啊,我就觉得麻烦。

用了,用14sg必须用教练线。线有点累赘,但14sg加lightbridge样子还是蛮唬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ku压缩很厉害,大家先凑合一下吧。


请问土豆网会清晰很多吗?

网友:
靚到無朋友

网友C:
小白想知道遥控换了有什么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用14sg必须用教练线。线有点累赘,但14sg加lightbridge样子还是蛮唬人的

谢谢回复,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想知道遥控换了有什么好的地方………………

如果不加lightbridge的话还是原装控比较轻便,14sg只是手感好一点,实测距离一般,在lightbridge加持下距离或高度可达1200米(在没用板状天线的情况下)。换控心里满足大于实际功效

网友D:
马代的景真是怎么拍都漂亮!建议后期增加一些亮度,把对比度稍微调低些,增加画面的明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代的景真是怎么拍都漂亮!建议后期增加一些亮度,把对比度稍微调低些,增加画面的明快感。

谢谢指点,回去认真剪辑一下,调一下色。FCPX新手入门还不太熟练,现在头痛的是没有挑到合适的背景音乐,在芙花芬拍了50G的素材,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能激发我灵感的音乐。恳请推荐个好一点的背景音乐

网友:
50G的素材足以好好剪辑一下。可以把视频和拍的风光照片甚至水下的浮潜照混合编辑,突出马代漂亮的的蓝天白云碧海椰林珊瑚热带鱼早晚霞等特色。遗憾的是我去年3月去的马代,7月才开始接触航拍。

网友E:
精灵2能否一次带4块电池出去?
还有显示器的电池,一共超过2W兆了吧。
如果机场安检不让通过怎么办,能否寄存在机场呢

网友F:
姿态感度调得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灵2能否一次带4块电池出去?
还有显示器的电池,一共超过2W兆了吧。
如果机场安检不让通过怎么办,能否 ...

我是两个人一人背两块,电池上用标签机打标签2200mah,基本就糊弄过去了。因为是接lightbridge所以屏幕是用手机替代的。如果是模拟图传还是选用那种一体机吧,电池可以用索尼的摄像机电池的那种,比较安全。如果是要带蓝牙地面站的兄弟我这里有个偏方,就是用usb口接充电宝,一样可以供电,而且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姿态感度调得太高了

设置全是默认的,请问有没有合适的感度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全是默认的,请问有没有合适的感度推荐?

降到160先适应下再逐步降到120

网友:
没看到图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