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MWC怎么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4-07-24):
是这样的,飞控是新买的,在电脑上调试了2、3次把,后来,再连接电脑连接不上了。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飞控板连接电脑端口也显示COM6!
然后打开调参软件,点击star只有一条线,再点调参上面的COM6就卡一下,就没反应了,那个波浪还是一条线。。。求大神解答!
我才知道我可以在论坛发帖了,大神求指教!QQ1152198006!感激不尽!

楼主:
不要沉啊!大神!

网友A:
应该是先选择串口,在点开始按钮吧?

网友B:
点错顺序了,应该先点COM6,再点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选择串口,在点开始按钮吧?

没有,反正就是你怎么点,就是没反应。我找淘宝卖家也帮我远程整了,没整好!他说让我去论坛找找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错顺序了,应该先点COM6,再点START

不行。没反映,怎么点都是那样!反正就是你怎么点,就是没反应。我找淘宝卖家也帮我远程整了,没整好!他说让我去论坛找找大神! 你可以帮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反正就是你怎么点,就是没反应。我找淘宝卖家也帮我远程整了,没整好!他说让我去论坛找找大神!{: ...

这个东西要是必须大神才能搞定,那就不是设计出来给普通人用的啦!你有没有接蓝牙模块?蓝牙和串口是不可以一起用的。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波特率奇偶校验什么的,都不用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没反映,怎么点都是那样!反正就是你怎么点,就是没反应。我找淘宝卖家也帮我远程整了,没整好!他 ...

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有一样东西是有问题的,不是飞控就是FTDI,你有蓝牙模块吗?有的话干脆就用蓝牙调参算了

网友:
把其它东西都拆掉再连电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有一样东西是有问题的,不是飞控就是FTDI,你有蓝牙模块吗?有的话干脆就用蓝牙调参 ...

没有蓝牙模块!

网友:
MWC连接电脑是很容易抽风,我以前也受过苦。步骤如下:先连接FTDI模块,然后打开GUI,选择COM口后各个菜单变绿,这时候连上MWC,等MWC自检通过以后点Start,再点Read。这个问题多半是COM口通讯冲突,或者上电顺序不正确导致的。如果MWC自检出错,板上LED会快闪的。有一段时间我还需要加着动力电先开机再连接才能成功。另外注意串口不要冲突,如果是MWC 328p版本的,串口就1个,通讯时不能占用(比如你连了蓝牙);如果是2560版本的,通讯用的是UART0,同样注意不能占用。

网友:
还有注意了,实际上跟你的电脑通讯的不是飞控,是FTDI。至于具体做的事情,要看你的数据流。换言之实际上你的电脑并不知道你连的是飞控还是别的芯片,它只知道COM6上连了个FTDI芯片。但是GUI里要调试MWC,就要从MWC请求数据(或者写入数据)。这样就必须要让MWC正常启动和自检。因此抽风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MWC没有正常启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