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翔雄鹰眼云台 求助!谢谢!

楼主(2014-07-24):
傲翔雄鹰眼云台,用遥控多余通道控制俯仰,该如何接线?

接口: 下是地 中间是正极 最上是信号,现在的问题是,接收机是飞控直接供电的,如果我从接收机多余的通道直接插上3根线的连接线到云台的板上,那不就是把接收机的5V电引到了云台板上?不会烧主板?迷惑中,还请各位高人指点,感谢!

网友:
这个这个,能把那根红线去掉不

网友:
要从电路上分析是否会有问题,一般不会

网友:
飞控是5v供接收机吗?

网友:
如果飞控同样是5到6v就不怕坏的

网友:
迷惑什么  放心用吧不怕的